求这款后级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2-04-05):
1650w 专业后级功放  单声道  使用 2sc5200 和2sa1943   求这款电路图研究下。

网友A:
折腾起来够要命这样的板,调试繁琐底噪又不能保证。何况一味的追求大功率不适合一般性民用HIFI条件,管子越多一致性越难保证对于PCB回路布局要求也高。

网友B:
最后11对互补管应该分别并联使用的,前面小信号部分分别用5401和5551互补,后面还有1-2对中功率管驱动后面的大功率管。网上这类电路图应该不少。具体还要看你这印版用的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11对互补管应该分别并联使用的,前面小信号部分分别用5401和5551互补,后面还有1-2对中功率管驱动后面 ...

这印版不是我的,我从一个卖家那里搬来的,我只是好奇这个电路图,要多大功率的变压器才能推动双声道.

网友B:
既然号称1650W肯定输出牛和电源牛也不会小,现在都是用环牛,两个牛加起来起码得几十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号称1650W肯定输出牛和电源牛也不会小,现在都是用环牛,两个牛加起来起码得几十斤。

几十斤铜线不便宜。

网友C:
12对管子,有一对是做推动的,单边保守功率在800W以上,一般都是±90-110V供电,环牛功率至少1200W以上的,像这么大的功率一般厂家都是一个声道一个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对管子,有一对是做推动的,单边保守功率在800W以上,一般都是±90-110V供电,环牛功率至少1200W以上的, ...

分析的有道理。不知道现在在哪能买到正品的5200和194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不知道现在在哪能买到正品的5200和1943.

这么大的功率不适合家用,如果仅仅只是想玩的话,买配件的费用可以买一个很好的二手功放了。理性发烧,我以前一冲动买了一对800W的功放板,装到一半发觉买元件太不划算了,有的电阻只用一个两个,但是你必须得买一包,一包不贵,就10来块,但是种类多了就贵了。光你这两个环牛,至少得花400块,但是600块就可以淘一个二手的400W皇冠功放了,而你做的功放品质肯定是和皇冠没得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功率不适合家用,如果仅仅只是想玩的话,买配件的费用可以买一个很好的二手功放了。理性发烧,我 ...

对对有道理,理性发烧,比买一个二手的都贵。

网友:
这种板还是别玩了,元件太密集,时间长了灰尘再受潮很容易击穿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起来够要命这样的板,调试繁琐底噪又不能保证。何况一味的追求大功率不适合一般性民用HIFI条件,管子越 ...

主要是太麻烦了,研究研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太麻烦了,研究研究就行了。

既买了可问原板商家有否套件可配,这板子不复杂,可用+-40V,不并管,就是普通功放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