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纯后级LM1875功放

楼主(2022-04-05):
           攒了几块tda2030a板子,买集成块时顺便买了五块拆机版lm1875t,看背板有三块符合人们说的真品,肩部斜下去。顺便把双路电平指示电路加在板子上,焊完试音,有一路有杂音,换了一块lm1875t,正常工作了。唯一的就是双面焊盘拆件不容易(不排除技术差的问题),换上去,焊点有些丑
           淘了一对漫步者r1000tc北美版,加了个开关,改成了可以切换成无源音箱,用的拆机的双AC12V  ,C铁心变压器,有十几斤重,功率不会小于300w,音源用的了蓝牙模块接受手机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把左边的LED显示的方向反一下,就更加完美了(就是从中间向二边点亮)。

下次试试,喜欢这种五位的电平显示,有点复古的感觉

网友B:
这黄板设计的不大实用啊。

网友C:
与原机有缘音箱比,切换到无源音箱哪款音质更好呢?

网友A:
要是把左边的LED显示的方向反一下,就更加完美了(就是从中间向二边点亮)。

网友D:
真羡慕你们这些动手能力强的朋友。

网友E:
感觉板子上的元件要是设计的再紧凑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黄板设计的不大实用啊。

自己玩,感觉黄色的板子看着还行,白色的看不清行路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原机有缘音箱比,切换到无源音箱哪款音质更好呢?

原机,tda7269,8w+8w,看内置的变压器不会超过20w,听轻音乐尚可,换自制的1875t,明显的动态更好,低音也有了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羡慕你们这些动手能力强的朋友。

玩电子的基本功,喜欢制作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板子上的元件要是设计的再紧凑些就好了!

薅羊毛打的板子,尺寸9*10cm,主要是考虑不打算装箱,就这麽裸板听,最多加快透明盖板。下次尝试,紧凑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薅羊毛打的板子,尺寸9*10cm,主要是考虑不打算装箱,就这麽裸板听,最多加快透明盖板。下 ...

只要自己满意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薅羊毛打的板子,尺寸9*10cm,主要是考虑不打算装箱,就这麽裸板听,最多加快透明盖板。下 ...

不打算装箱裸听,那就无可厚非了
稍作指摘,就是功放板和功放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打算装箱裸听,那就无可厚非了
稍作指摘,就是功放板和功放不是一回事

很有道理,没有壳子的功放板,确实不好叫功放。

网友:
乐在其中......,个人感觉整体性新旧原仿1875水平差不了多少,整体来说老片相对厚实点反而让高频没那么纤细,老片发热量是必须的,功耗多20-40%。其实还可以整合上喇保和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