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胆之FM电路--地滩实验,

楼主(2022-04-06):
直流胆之FM电路--地滩实验,用管:1T4振荡频率61mhz左右,最高到75mhz,再以上就停振,看来直流胆难得做到国频.电路是屏栅回输振荡电路,各位老师.教授有好电路不防推荐一下,无比感谢.

网友:
接线太长,线圈用线太细,尽量用银线,可变容量太大(再拆一动片),使最大容量1Op左右

网友:
楼主你用什么电路发上来看看.用超再生吗?

楼主:
空连已在其它机上拆片调整好国频合用的了,电路只是振荡电路,准备做超外差机的,不是超再生.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振荡管5676,用3A5可能行,但灯丝电流是大一倍有多(110ma),有个好处,它是双三极管.

网友A:
有没有倍频混频的例子?本地振荡在(44~54)+10.7/2=49.35~59.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倍频混频的例子?本地振荡在(44~54)+10.7/2=49.35~59.35

没有找到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电路图啊.

我只知道在晶体管电路中的所谓单管锁相FM的那个队电路,本振就是44~54,与基极来的88~108直接混出音频。
猜想在电子管电路中或许也行,但始终没有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