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Q影音播放器均衡器控制提升破音

楼主(2022-04-06):
均衡器提升后破音,几台电脑都这样

网友A:
你这个貌似可以十段均衡,你用它提升了多少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貌似可以十段均衡,你用它提升了多少dB

就图上到顶,一般音响上是10-15分贝

网友B:
不单单是QQ影音播放器均衡器. 对于你的问题包括所有的播放器均衡器都是好的,QQ当然也是好的。你遇到的问题是个别的。
问题的结症在于,你的放大器、喇叭箱对于你的均衡提升消化不了,吃进去却吐不出。
风,你不要否定我的放大器和音箱,我的可是高级货。咋就出现破音哟。
风告诉你,还真是你的器材重放不了相应的高频和低频。
风,你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a o e    b p m f

网友C:
提升后破音是正常的。
以前常用WINAMP播放器,均衡器提升后往往要把总电平降低一些就不破音了。

楼主:
用音频编辑软件看了一下,均衡器调高不削顶也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单是QQ影音播放器均衡器. 对于你的问题包括所有的播放器均衡器都是好的,QQ当然也是好的。你遇到的问题 ...

只用过QQ影音均衡器。
和功放喇叭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升后破音是正常的。
以前常用WINAMP播放器,均衡器提升后往往要把总电平降低一些就不破音了。

所有音量调低还是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音量调低还是破

要把软件的输出电平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软件的输出电平降低。

QQ影音的播放电平?没用,只要均衡器提升,其它音量都调小都破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QQ影音的播放电平?没用,只要均衡器提升,其它音量都调小都破音

那就没辙了。

网友D:
你把它全部提高,跟提升总电平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它全部提高,跟提升总电平有啥区别?

试了一下发现均衡器提升一个频段就那个频段失真,有空再录个-20db电平音乐,试试均衡器提升还失不失真

楼主:
用-20db的音乐试了也这样,娱乐软件看来很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0db的音乐试了也这样,娱乐软件看来很一般

以前的WINAMP是在软件里调,不是在电脑的混音器里设置每路声音的大小。通俗说应该是把播放软件输出的电平降低,从而实现不破音。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非常简单的  你的问题集中在对播放器软件自带的均衡器不信任上,换用声卡驱动自带的均衡器不就行了?声卡驱动的均衡器也不信任,换用第三方EqualizerAPO不就行了?第三方也不信任,咸鱼淘个二百来块钱的31段图示均衡器串在音箱信号前面不就行了? 跟这个播放器过不去干嘛呀

网友:
我的qq影音怎么没有均衡器调节

网友(2023-01-10):
谢谢LZ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