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交联电容的4P1S推挽机

楼主(2022-04-06):
先发电路图,变压器耦合,耳放喇叭双输出

网友:
好的推动变压器价格不菲!

楼主:
好的推动变压器价格不菲!

当然,我只不过要看看电容交联和牛交联的区别,推动变压器从几百到几千都有,电路走通了,元件再升级呗

网友:
4个音频用变压器成本太高,输出功率不大,感觉性价比不高。另外4P1S的帘栅连接有问题,图也有错。供参考。

楼主:
4个音频用变压器成本太高,输出功率不大,感觉性价比不高。另外4P1S的帘栅连接有问题,图也有错。供参考。

谢谢指正,忘了说明3极管接法,图是AD画的,没再为4P1S建库

网友:
此电路失去用廉价管的意义。且频响也令人堪忧。

网友:
明明可以使用更廉价的阻容耦合,并且可以有不错音质,楼主的初衷是什么?

网友:
级间变压器不评价,电源部分全错。

楼主:
级间变压器不评价,电源部分全错。

不好意思,别照着做啊,图就是个示意图

楼主:
明明可以使用更廉价的阻容耦合,并且可以有不错音质,楼主的初衷是什么?

如果推动变压器频响够,为什么不能取代4个交联电容,电容可以调声,推动牛也是可以的,不论价的话,电路越简单越好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推动变压器频响够,为什么不能取代4个交联电容,电容可以调声,推动牛也是可以的,不论价的话,电路 ...

推动变压器的投入远大于机器本身

网友:
电压放大级供电电压很低,这个电路的推动变压器可以用耐压可靠的漆包线四线并绕,这样就能让推动变压器完全不成为频响瓶颈了

楼主:
电压放大级供电电压很低,这个电路的推动变压器可以用耐压可靠的漆包线四线并绕,这样就能让推动变压器完全不成为频响瓶颈了

这和NC-14 NC-16 特木兰 战神那些名牛不比,初级电流2.5ma,芯片对插,价格低廉,一试便知

网友:
    良好的音頻变压器应該具备兩个条件:就是損失低和失真小另外还希望它的,圈数比能尽量的大。交连变压器的圈数不合适时,常使声音失真,当初级线圈或次级线圈圈数极多,每圈线間的潜佈电容量就随着增加,使得頻率較高的音頻由这潛佈电容而逃逸,减低了放大电路对于这段音頻的增盉。次級线圈受到潛佈电容量的影响更大。此外,潛佈电容量和次级线圈形成一个諧振电路,有时因为置不当,發生振荡;如果振荡頻率恰在音頻范围之内,收音机里将会发生令人討厌的叫声。
   变压器本身兼有提高电压的能力,在老式牧音机中,很喜欢采用这种电路來提高增益,但它对各个音段不能均匀放大,不能有优美的音质,井且价钱贵,制造比较复杂,所以今天几乎全被电阻交连的放大电路所代替了。

楼主:
感谢版主指教,我这没有创新和炫耀的意思,推挽输出用变压器基本是定式,推动用电容交联却牵扯倒相和耦合两个环节,所以推动用变压器应该是最简电路,至于推动变压器制作难度大,指标不好做历来是共识,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2个小推动变压器一试,觉得效果不错,看坛子里小功率推挽机大部分都是电容交联方式,发上来与大家共享,我自己不会绕变压器,也不做广告,纯电路爱好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NC-14 NC-16 特木兰 战神那些名牛不比,初级电流2.5ma,芯片对插,价格低廉,一试便知

我手上正好有一对四线并绕的推动牛,Monolith Magnetics的IT-02,推动管内阻够低的话-3dB频响可以超过200KHz
不过4J1S这将近10K的内阻并不适合用推动变压器,通常搭配变压器耦合的推动管内阻不会超过5K,高内阻还是推挽,这推动变压器所需的电感量实在太高了

楼主:
初级:5k+5k p-p=20k 80h,次级2.5k+2.5k p-p=10k,4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