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坏的有点重

楼主(2022-04-06):
小个惠威音响,变压器初级不通了,一边功放块裂开了,板子反面也烧糊了,好像是并在电源上的几个元件击穿了,小小个的,一种看似贴片电容,另一种像电阻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这个样子我不敢换元件修理原电路,怕修不下去。客户说只是用它放一下电脑的声音,没别的用途,这样我想找块功放板改了去。
       我让客户找厂家要配件或板子,他说没有。
    这个变压器到是好办,估计初级内保险坏了,不过,还没拆开看,应该有内保险的。

网友A:
这哪里是什么功放音响,直接就在里面装了一块声卡,这种放出来的声音简直假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是什么功放音响,直接就在里面装了一块声卡,这种放出来的声音简直假的不行

应该花不少钱买的。

网友:
惠威还挺贵的,这应该是数字功放吧?效率高

网友B:
变压器上显示内部有130度温度保险,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抠出来,还是换一个稳妥
烧坏的元件在功放附近,查功放资料应该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上显示内部有130度温度保险,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抠出来,还是换一个稳妥
烧坏的元件在功放附近,查功 ...

以前好多内保险的变压器都修好用的,没有再坏的,

这种双面板烧糊了不好对付。

网友:
把变压器修好,那解码部分也修不了,只加一个数字功放板替换吧,反正用来放大电脑音频的.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花不少钱买的。

您这个,带十号的,,,惠威 D1080MKII+,不是08年,老款(999元),是17年新款。669元。新款比老款强太多了。。。。。
D1080MKII+在接入端口上,也进行丰富、便捷化的配置。除了增加了一组RCA接入端口,组成双通道线路输入外,还加入了光纤/同轴接口,让D1080MKII+兼容更多类型的音源输入,非常贴合如今便捷的接入需求。而本次D1080MKII+还加入了蓝牙4.0无线传输端口,具备长距离的有效连接及低延迟等特性,能高效率传输稳定的无线数据,拥有超强的抗干扰能力,可极速匹配用户各种智能设备。让你摆脱线缆束缚,享受纯真的无线听音乐趣。
惠威科技D1080MKII+内置专业DSP分频设计与高效能低失真数字功放模块,前级搭配一枚Burr-Brown出品PCM9211芯片作为核心组件,支持高达24bit/216kHz高精度音频讯号输入。后级则采用了两只德州仪器出品的专业数字放大芯片TAS5754,具备DSP分频和内置EQ,可编程DSP用以电子分频,不仅可完成精确的扬声器分频工作,还能精细地调整音箱的声音风格。而两块TAS5754分别驱动高/低音共4只扬声器,连续输出功率达35Wx2,澎湃输出足以满足家庭环境下的听音要求。

网友:
改无源,配D功放

网友:
这种双面板烧糊了就碳化了,不好修复,还是改功放吧。用在电脑桌上听要不了多大功率,比如拆个车机功放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好多内保险的变压器都修好用的,没有再坏的,

这种双面板烧糊了不好对付。

肯定遇到了超压事故了!

变压器好办,

可是,电路板烧得严重,找图纸,局部改接其它零件,再拼装。

网友C:
散热片没有直接安装在发热元件上,而是安装在印刷版的另一面 ?

如果不是修理者动过了,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安装散热片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没有直接安装在发热元件上,而是安装在印刷版的另一面 ?

如果不是修理者动过了,还真是头一次见 ...

其实这个就是聋子的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卖板子的。

能响的板子我手上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层板,甚至是多层板,这修起来有难度,如果客户要求的只是放电脑声音,就这变压器电压,找块单电源的2030 ...

高底音喇叭分线走的,到时候要串电容。

网友F:
看板子像是至少是4层的,既然“好像是并在电源上的几个元件击穿了,小小个的,一种看似贴片电容”,那么很有可能是并在电源上的104电容,这种小电容经常会有损坏的,如果电容本身问题损坏造成方牛损坏,板子可能是好的,可以尝试清理干净后量下板子供电端如果没短路可以尝试加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没有直接安装在发热元件上,而是安装在印刷版的另一面 ?

如果不是修理者动过了,还真是头一次见 ...

今天把功放块拆了,再测电源十一端,短路了?细看好像是多层PCB板?这下麻烦了,估计是都碰到一起了。

功放散散热片在那边也焊在PCP板上了,所以那边再焊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板子像是至少是4层的,既然“好像是并在电源上的几个元件击穿了,小小个的,一种看似贴片电容”,那么很 ...

你说对了,应该是多层板,很少见这个。

今天把功放块拆了,再测电源十一端,短路了?细看好像是多层PCB板?这下麻烦了,估计是都碰到一起了。

功放散散热片在那边也焊在PCP板上了,所以那边再焊散热片了。

楼主:
今天把功放块拆了,再测电源十一端,短路了?细看好像是多层PCB板?这下麻烦了,估计是都碰到一起了。

功放散散热片在那边也焊在PCP板上了,所以那边再焊散热片了。

网友B:
这下死心了,修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双层板,甚至是多层板,这修起来有难度,如果客户要求的只是放电脑声音,就这变压器电压,找块单电源的2030 ...

这种数字功放 有些没有音频输入,是数字输入,就麻烦了
改造后,很多功能不能用,连 音量也调不了
建议,还是在*宝上,找有源音箱,或者什么回音壁的板子
直接利用,蓝牙,光纤,USB都带的,带数字功放,便宜的一二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死心了,修不了了

怎么抠也抠不干净 原来不短路的,晚上把功放块拆下来把黑的洗干净,这下好了,不敢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已经说了,原机主要求是能用电脑放声音就行,我的意思是利用原来的变压器和输入输出插孔,废弃原来 ...

我用一个废弃的小组合音响的内脏拼起来了,2030加开关电源的一体板,钱早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以前经常碰到的2.1,只不过是D类功放,另外还增加了功能,卫星箱输出口特别,如果只是简单会响的要 ...

让我心疼的是去了两个630V3.3uF的好电容,
高低音分开走线的。没有分频器。

网友:
拼装与原样板修复是很大区别,很多功能都舍弃了失去这箱子原有的目的。按道理来说厂家是有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数字功放 有些没有音频输入,是数字输入,就麻烦了
改造后,很多功能不能用,连 音量也调不了
建议 ...

我刚处理好接好线试了一下,发现高音音量不能调,好像音调也不能调,响是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板子像是至少是4层的,既然“好像是并在电源上的几个元件击穿了,小小个的,一种看似贴片电容”,那么很 ...

我刚处理好接好线试了一下,发现高音音量不能调,好像音调也不能调,响是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时候实际情况实际对待,就看原机主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味追求完美有时吃力不讨好

我刚处理好接好线试了一下,发现高音音量不能调,好像音调也不能调,响是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死心了,修不了了

我刚处理好接好线试了一下,发现高音音量不能调,好像音调也不能调,响是响了。

楼主:
我刚处理好接好线试了一下,发现高音音量不能调,好像音调也不能调,响是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是把信号直通了吧
还有,板上的电位器不靠谱~

正在试试中。输入和篮牙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是把信号直通了吧
还有,板上的电位器不靠谱~

音量音调全原机摘下来的

低音可控,高音不可控,
另一个声道块拆了无法试,只要接好的声道一线去其它喇叭按线端(7个脚都有声音)?

楼主:
是的,只要基本功能正常,明天研究一下信信输出带普通功放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