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ED灯

楼主(2022-04-06):
现在的LED灯,各种艺术造型,看起来很不错,价格也不便宜。
用的LED多了,总会有个别灯珠提前损坏不亮,艺术效果大打折扣,但是想要更换的话,得费一番功夫,因为你未必买得到相同的东西。

其实LED灯从结构上讲不复杂,光源LED+驱动器。一般来说驱动器坏了就是整体不亮或者闪,光源坏了就是个别点位不亮或者颜色不对。对于一些吸顶灯和射灯来说,光源和驱动器有可能在同一个PCB板子上,也有可能是分开的,驱动器单独一个盒子,光源用PCB板;对于艺术造型的灯,绝大多数都是驱动器和光源分开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把大块头不发光的驱动器给隐藏到底座里面。

要修的这灯,驱动器就是在底座里的,输出DC12V。光源是如下图的一片小板,48个,用不锈钢片做成立体造型连接兼充当导线。

故障问题就是其中一个灯不亮了,找过卖家几次,只答应给修,但既不上门也不给寄替换的灯板来,只好自己收拾,打算替换个LED灯珠就成。

小灯板其实不大,就两个原件,一个5050的双色LED,一个510(51欧)的贴片电阻。

本来觉得没什么,测量后发现这个板子居然有玄机。

首先这颗LED是双色的,可这个灯没有变色功能,只有暖白色,正白光那一半是多余没用的?但是又没有多余的引脚让它变成正白。万用表测量证明这颗LED的两个颜色是反接的,用12V电源反接测试果然是正白光,大约是9V,0.06A,正接不亮,应该是暖白色坏了。结合51欧的电阻计算,电阻那边大约是3V。综上确认这是颗9V1W正白暖白双色5050规格的LED。

正常去找相同的LED代换就好,可是居然不太好找,双色的5050本来就不常用,还都是3V的。

最后打算购买9V1W 3000K暖白色的2835规格的LED,只焊个半边大概也是可以的,反正这个灯也只有暖白一个颜色,至于亮度,把那个510电阻换大点调到0.5W去就行了。下单后,商家说1W没货了,0.5W行不行,这就更好了,不需要调电阻,退个差价成交。

然后就修复完了。

前人修电视,也是各种的代换,同型号的管子、集成块不好找或找不到,拿其它型号的代换;现在修灯,也是一样。

只是LED的参数越来越多了,大小,颜色,电压都不同,代换之前一定要确认好,计算好,测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换过,过不了多久别的灯又烧了,最后还是直接换新的了。

烧了再换吧。
其实这种灯,贵就贵在设计费上了,构思巧妙,但成本没多少,一个灯板应该超不过2元钱,但是几十个灯板加上驱动,外壳,造型,支架,螺丝等等,就能卖两千多。
其实商家再花个十块钱成本,给每个灯在包装里直接多配带几个备用替换灯板,绝对好评满满。

网友A:
灯,换过,过不了多久别的灯又烧了,最后还是直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