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老是出错

楼主(2022-04-07):
我安装的NI的Multisim是14.1,仿真时老是出错,似乎是随机的,可能是破解版的原因,哪位朋友能推荐一个可正常使用的版本?谢谢!

网友:
有时候也不全是应用软件的问题,操作系统也会引起莫名其妙的问题,尤其对兼容性不好的小众软件,出现的问题令人抓狂,重装系统就解决了,建议不要用ghost版的系统,对小众软件不很友好

网友:
楼主是什么主板,相对来说,INTEL芯片的主板稳定性,兼容性比AMD芯片好

网友:
1、MS 可在官网下载,不过目前已经不提供 14.1 只提供 14.2,但提供 14.1 的哈希值:
https://www.ni.com/zh-cn/support ... nload.multisim.html

你可对比哈希值确定是否文件被修改过

2、MS 14.1 和之前版本破解都是用 NI License Activator 实现的,这个不会破坏 MS,所以你的 MS 出错可能不是 MS 破解导致,而是其它原因,包括初始条件设置,仿真规则设置和器件模型问题,14.0、14.1 中一些器件模型好像是不太对,你可以试试用 12 版仿真看看

网友A:
我的技加主板G41,英特尔Q9300,WIN7 64位原版,花10元在X宝买 的激活码。用Multisim 10也是这样,明明运行仿真10分钟还是正常的。停止仿真,加一个示波器就出错了。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技加主板G41,英特尔Q9300,WIN7 64位原版,花10元在X宝买 的激活码。用Multisim 10也是这样,明明运行 ...

你把仿真文件发过来,让大家试试。这么说,没法猜。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仿真功能!

网友:
用14.2版本,我的很好用啊,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吧,有一些接地的地方你可能会忽略掉,一定要接地。我经常就遇到我觉得不用接地,可是软件就报错,接了地就好了,反正是共地,多接几个也无所谓

网友:
确定不是电路画的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