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DIF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2-04-07):
这几天研究了下SPDIF接口,看手头上的芯片PDF发现不同的线路接法,之前没接触过数字接口,大伙帮忙看看下面两图的接法,哪种是合适的。。

这是ALC887的,可以看到芯片的SPDIFI引脚接入到了光纤接收座(TORX178)的1-OUT脚,芯片的SPDIFO引脚接入到了光纤发射座(TOTX178)的3-IN脚

在CM6206的官方文档中,芯片的SPDIFI引脚接入到了光纤接收座(TORX179)的3-Vcc脚,芯片的SPDIFO引脚接入到了光纤发射座(TOTX179)的1-GND脚

感觉两种接法正好是相反的,大多数实际电路都是按照ALC887的这种接法来接线的,那么CM6206这种接法是怎么回事呢?
是CM6206的官方文档出错了,还是说这两种接法都是可行的?

网友A:
两种接口座的定义不一样吧?一种是接收,一种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口座的定义不一样吧?一种是接收,一种是发射。

只要是型号中带R的都是接收座,带T的都是发射座,我怀疑是6206的官方图有问题,信号进了VCC端。。。

网友:
有可能制图员变懒了, 随便拖来一个

网友:
官方图纸有错误不是一次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