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变压器专用绕线机。

楼主(2022-04-07):
      胆机牛绕线机,胆机变压器专用绕线机,大扭力,低转速,最慢可3秒一圈,最大绕线直径可到2毫米,速度可快可慢,工业一绕线机,是生产力,不是烧友们自己做的那种,可长期连续工作,专用排线架,两个输出线嘴,可以同时上两个种线径漆包线,不用重频繁穿线,效率大大提高。排线精准,里面排线架密封处理,无灰尘,几年都不用上油保养。

胆机,自己动手,体会乐趣,与时俱进,创新思路,改进工艺。

视频:https://v.douyin.com/NsQKenU/

网友A:
电容能用单个我觉得还是建议单个,多个并联并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本帖我主要是应坛友之约,展示一下我改造的 胆机变压器专用CNC绕线机。关于并联 ...

用多个小容量电解代替一只巨无霸电解。是后现代HiFi音响大潮,可避免巨无霸电解极大的内电感破坏

电容工作,更避免大电容中央散热不良温度过高。

我所在犹太佬音响公司五百元以上音响,一律以多个小电容取代大电容,以使电源在高频放大时时仍有

极低电源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能用单个我觉得还是建议单个,多个并联并不好

     感谢回复。
     本帖我主要是应坛友之约,展示一下我改造的 胆机变压器专用CNC绕线机。关于并联电容的问题,我的其他帖子早有探讨,有些事物是需要实践的。

网友:
大师作品,养眼。养牛高手,佩服。

网友:
这个机机牛,不知什么价格可入手?

网友C:
这绕线机  大约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个小容量电解代替一只巨无霸电解。是后现代HiFi音响大潮,可避免巨无霸电解极大的内电感破坏

电容 ...

谢谢前辈精彩点评,晚辈受教了!用小电容并联方式滤波,是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记下,去年做机,正好手头有一堆进口高质量高压小微法电容,索性并起来试试效果,没想到,效果特别的好,并且没有任何其它问题,做了三个胆机,都是这种方式的,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绕线机  大约多少钱

这个是生产线上的工业绕线机,自己加了大扭力驱动器,把原机控制盒集成内置到壳子里,进行改造的,数控设计制做的排线装置,精度高,穿线方便,目的就是为绕制胆机变压器的。使用便捷,高效。可设定1000种绕线程序,比如EI76,86,96,等都可以根据线径,每层圈数,设定程序,永久保存,随时调用。比手摇更快更准,比DⅠY的更方便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绕线机  大约多少钱

有需要,可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D:
机器做的漂亮,不用美颜也很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做的漂亮,不用美颜也很养眼。

把玻璃管子上的雀斑美掉了?哈哈哈

网友E:
老兄的胆机做得令人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的胆机做得令人赏心悦目!

追求声音优美,颜值也是当下所趋,现在各种材料,工具,包括工艺方面学习交流,都有条件把机子做的更好,与时俱进,突破胆机一成不变的老模样。很多追求声音保真,一声遮百丑,不管外形内里如何,宁可不玩。做完了,别人眼里就是垃圾。

网友:
线路板的槽孔做的漂亮,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