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升压二极管以前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2022-04-07):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不是个二极管吗?

这事我的看法是:

计算机软件界有个名言,
如果一种生物它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它就是鸭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二极管吗?

计算机软件界有个名言,

升压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升压的呢 不会像晶体管一样用十几只吧

网友B:
是用在电视机的行阻尼二极管。国产类似管6Z18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电视机的行阻尼二极管。国产类似管6Z18 。

受教了.....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电视机的行阻尼二极管。国产类似管6Z18 。

还是版主 见多识广 。这管子能当整流管用吗

网友:
应该是6Z18(110度偏转角),而不是6Z19(75度偏转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版主 见多识广 。这管子能当整流管用吗

可以当整流管用,但是灯丝耗电大,还是半波,全波整流得用两只,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整流管用,但是灯丝耗电大,还是半波,全波整流得用两只,划不来。

谢谢

网友:
很普通的二极管,不过他的阴极经常带高电压所以离灯丝很远,还是真空环境,自然热效率要低很多。可以看看国产6Z1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版主 见多识广 。这管子能当整流管用吗

这管当整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当整流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线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线性比较好

类似于6Z18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