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游丝问题

楼主(2022-04-07):
之前的mf30游丝捋坏了于是在某鱼买了一些,卖家说30用的,发的是8*10,后理论含糊其辞的,上网找资料显示30用的是8*7,退也不好退,问如果上游丝不换,下游丝用新的,精度等会有影响吗,如果一起换了又会怎么样?求坛里的前辈们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估计会影响表头的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会影响表头的线性度。

那一起换也是吗

网友A:
一起换?只要与原型号相同是没问题的。但是您买的游丝比原型号大,恐怕一起换,表头的灵敏度会有所下降。先换上看看,如果灵敏度相差不大,是不是可以通过磁分路调整衔铁补赏过来。实在补赏不过来,还有最后一种方法---给表头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换?只要与原型号相同是没问题的。但是您买的游丝比原型号大,恐怕一起换,表头的灵敏度会有所下降。先 ...

尝试一下吧,卖家说是8*7但和原装的多出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换?只要与原型号相同是没问题的。但是您买的游丝比原型号大,恐怕一起换,表头的灵敏度会有所下降。先 ...

前辈,本人半吊子,疑问过多,莫嫌弃。
1.这个磁分路调整衔铁什么意思,如何操作?
2.还有那个充磁如何充?网上充磁资料少。
3.冲完后怎么测磁力是不是过充了呢?
4.表头灵敏度怎么测得呀,比如表头37.5ua。

网友B:
换上8X10的灵敏度要提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8X10的灵敏度要提高一点

诶呀早回就好了,动圈搞断了

网友B:
报废有点可惜,联系卖家看看能不能买到动圈总成修复,自己缠动圈成功率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废有点可惜,联系卖家看看能不能买到动圈总成修复,自己缠动圈成功率很低的

对啊,有点可惜,手贱了强装没有保持器卡位被吸到磁极磨断了

网友B: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没加保护就拆,把一个10表的动圈弄断了,就是心存侥幸,以后就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没加保护就拆,把一个10表的动圈弄断了,就是心存侥幸,以后就小心了。

就是觉得省事,头两次还好,不敢了,烧钱。

网友B:
我很喜欢指针表,虽然数字表也有好几块,可能是一种情怀吧,接触最早最多的就是指针表,喜欢指针的摆动,对数字表就没有感觉。建议买二手的指针表就在本坛买,本坛经常有坛友处理指针表,价钱不贵,交代的也比较清楚,有些配件表也可以拿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喜欢指针表,虽然数字表也有好几块,可能是一种情怀吧,接触最早最多的就是指针表,喜欢指针的摆动,对 ...

数字表个人也有精度不高质量一般的能用,一直对指针好奇刚好又被城阳电工着迷了,所以买来玩,谁知学问太浅,买坏表来捡漏,知识太少就上手了

网友:
游丝8X7指的是外径8mm,7毫克的外力下转90度,换8X10的灵敏度降低不少,靠磁分路器可能调不过来。

网友B:
查了一下,30表的游丝是8X10的,换成8X7的灵敏度能提高点,我上次说反了。

网友C:
楼主这块30表折腾了好多时间,最后还是搞废了动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30表的游丝是8X10的,换成8X7的灵敏度能提高点,我上次说反了。

也查到资料了,有好几个版本,都能用,动圈也是,不过我买的8*10不对8圈的,资料书8*10.5圈左右,8*7有4.5,5.5,5的,8圈不敢上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块30表折腾了好多时间,最后还是搞废了动圈

知识欠缺,工具不行,买了好多配件工具斗争到底吧。

网友(2022-05-08):
玩表头谁没有搞废过几个十几个表头动圈的。慢慢来。我也在跟MF10动圈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