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为什么要限制放电电流

楼主(2022-04-07):
动力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为什么要限制放电电流大小。

网友A:
你知道动力电池的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动力电池的内阻吗?

没测过.....

网友:
当然要限制,限制到对应的设备够用就行了。不限制电流,接口短路了就是个大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