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两个问题

楼主(2022-04-08):
1,配用6A2变频的10X系列的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是否为103A,及103S?(中波段)

2,东湖D4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参数如图,感觉次级的6.3V偏高,请坛友释疑。谢谢!!

网友A:
东湖D4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6.3V带载的时候是多少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湖D4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6.3V带载的时候是多少伏呢?

就是接6A2,6G2,6P14,6Z4的4只管子的灯丝。总电流小于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接6A2,6G2,6P14,6Z4的4只管子的灯丝。总电流小于2A。

这些灯丝都加载的时候,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灯丝电压是多少伏?
不超过7V没有关系。

网友:
现在的系统电压都在240V,所以过去按照220V标准设计的变压器次级电压会高。

网友:
国标220V的交流电,现在全是240V了,感觉我家里的电饭煲,现在做饭特别快,米加下去一会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灯丝都加载的时候,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灯丝电压是多少伏?
不超过7V没有关系。

1----3端接市电220V,2---3端接灯丝。

网友B:
中波振荡—101S;中波天线输入—101A。

网友C:
103A及103S,6A2变频管是用于接收短波7-22MHz的线圈。中波段让楼上所说。

网友D:
热底盘机啊,自耦变压器。现在市电普遍高,带载灯丝电压在6.3V±10%就属于正常,如果超出这个值就串一只晶体整流二极管,可以下降0.6~0.7V ,
数圈是101。

网友:
      电力变电站中,变压器的初次级电压配接比过去和现在是一样的,现在进入家庭电压比过去高些,那是由于现在变压器设置得离用户近线路短、配电线路中导线粗、电阻减小,输电线路压降减少引起的。

网友E:
我库存里还有一套中、短波线圈,里面有图纸,可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振荡—101S;中波天线输入—101A。

谢谢,谢谢!我原来好像有相关资料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底盘机啊,自耦变压器。现在市电普遍高,带载灯丝电压在6.3V±10%就属于正常,如果超出这个值就串一只晶 ...

谢谢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库存里还有一套中、短波线圈,里面有图纸,可供楼主参考:

谢谢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3A及103S,6A2变频管是用于接收短波7-22MHz的线圈。中波段让楼上所说。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