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池保护组的问题

楼主(2022-04-08):
4串铁锂电池组,每次断开负载后,都会进入保护状态,需要充一下电才能激活,激活后带负载能正常使用。
电池可以确认没问题。排线如果有虚焊脱落,会不会是这种现象?知道的大佬指点下,谢谢

网友:
保护板的问题就直接换掉

网友A:
这是一些保护模块的特性,需要先对保护模块进行充电操作才能激活,否则模块没有电压输出的,并不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些保护模块的特性,需要先对保护模块进行充电操作才能激活,否则模块没有电压输出的,并不是故障。

你没看清楚问题, 是每次都 需要激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楚问题, 是每次都 需要激活...............

是我表述不清楚:淘宝上的有些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模块使用时是需要充电激活才有输出的,在介绍中也有明确提示。我也测试过,有时不需要激活就有输出,没有输出时只要激活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表述不清楚:淘宝上的有些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模块使用时是需要充电激活才有输出的,在介绍中也有明确提 ...

正常保护板首次使用确实需要激活,后面只要不断开电池组,是不需要激活的...............................................................................................................................

网友B:
一般电池组不会设置每次使用充电激活功能,可能电池电压低于保护板欠压值保护了。如果是特殊应用或保护板有这功能还真不好说,但也有对应的小电流唤醒功能。如果使用不便建议换保护板,毕竟有那天拔了电又没充电器不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池组不会设置每次使用充电激活功能,可能电池电压低于保护板欠压值保护了。如果是特殊应用或保护板 ...

电池没问题,电压也足够,电池电压也很均衡,因为保护板封在里面,拆下来麻烦,所以想先问下。看来也只能拆下来换个了

网友:
电压检测线的顺序你焊对了没有。我玩了好几个铁锂的保护板,没遇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