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教学演示用万用表

楼主(2022-04-08):
             DIY了一个教学演示针式万用表
   概述:
      本人是初中物理教师,实验室的现有针式演示万用表的可见度不能满足现在的大教室教学,实验室中的电磁式教学演示针式万用表,虽然表盘较大,但是教室内后座的学生应然看不清读数。出于教学的需要,我做了一款大表盘的针式万用表,离电表10米多远,应然看清读数,此表误差可达到2.5%级,达到了商品针式万用表的误差等级。

一、设计思路
     万用表的指针与角度传感器(电阻式)同轴相连,不同的角度对应不同的电压,角度传感器由一个小减速电机带动,可正传和反转。通过电压比较芯片,将角度传感器的电压和被测电压进行比较,若角度传感器的电压小于被测电压,电机正传,若角度传感器的电压大于被测电压,电机反传,若角度传感器的电压等于被测电压,电机停止转动。
      具体设计方案:电机的正传、反转、停止由单片机89C51判断和控制,A/D转换由TLC2543担任,此芯片为8路12位A/D转换,分辨率为4096,由于角度传感器的电压正好等于被测电压,电机停止转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所以设计当角度传感器的电压大于或小于被测电压4个分度值使,电机停止转动,对电机的控制良好,实际指针的分辨率还有1000个分度值,还远大于标盘的分度值,所以精度还良好。
二、制作资料
    驱动电表指针的是一个3伏的减速小电机,转动时驱动电流30毫安。
   1、针式演示万用表原理电路图:
2、PCB电路板制作:
PCB板正面
PCB板反面
电表指针的转动传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角度用啥获取,= =#
用步进电机不是更简单么

角度用的是一个角度传感器获取,当然采用步进电机更简单,制作时通常采用手中现有的元部件,能不买的尽量不买。

楼主:
     演示万用表的内部结构
表盘:
配件

楼主:
教学演示实验图片

网友B:
为老师点赞,想法不错。电机带动皮带就没惯性了。

网友:
还是老式的大木框大玻璃窗的演示电表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老师点赞,想法不错。电机带动皮带就没惯性了。

谢谢朋友点赞!惯性还是有一点的,采用的是一个小减速电机,指针转动较慢,指针从转动到制动停止,惯性几乎不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点赞!惯性还是有一点的,采用的是一个小减速电机,指针转动较慢,指针从转动到制动停止,惯性几 ...

精巧的减速器第一见 啊呵呵

网友A:
这电机,角度用啥获取,= =#
用步进电机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
同为老师,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中国的教仪,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用的是一个角度传感器获取,当然采用步进电机更简单,制作时通常采用手中现有的元部件,能不买的尽量 ...

这东西50元开外呢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也可以用一个线装显示激光管来实现大指针显示,普通指针表的指针去掉,指针位置粘上一块手机显示屏拆下的镜面膜,调好角度就可以实现大指针显示了,

网友C:
为老师点赞,想法不错。

网友:
其实你既然已经用了导塑电位器作为角度感应,那么根本不需要单片机了。   参考舵机原理。

待测电压 和REF比较,REF=基准电压的角度电位器分压, 这样,只需要一个运放做电压比较器驱动电机正反转即可。一片LM358就能解决问题了。调整基准电压可以改变量程甚至控制正负摆动。

甚至不用这个50块钱的昂贵的导电塑料电位器,用WXD3-13这类10圈电位器,能转10圈,线性度0.3%,不到10块,用行程去换精度。

网友D:
就地取材,,做得很漂亮,为有这样的老师点赞,想当年上物理课那个情景不堪回首。

网友E:
超级可爱的多用表,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地取材,,做得很漂亮,为有这样的老师点赞,想当年上物理课那个情景不堪回首。

谢谢朋友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级可爱的多用表,漂亮!

谢谢朋友点赞!

网友:
设计新颖,用电机代替磁钢动圈。顶一个。

网友:
勿客气 朋友

网友:
为好老师点赞!

网友:
这个表可以直接用陀机来做简单方便。

网友:
非常不错的构造

网友F:
角度传感器好像价格很高,好几十元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度传感器好像价格很高,好几十元一个吧

此教具是2002年制作的,上网查了一下 ,现在是60-80元一只。

网友:
用舵机带动指针。。。

网友:
好老师为你骄傲,点赞,用心做事鉆硏业务师德师风堪当楷模。

网友G:
老兄我估计你也有个二三十年的教龄了吧?现在的小年轻老师哪会搞这个,整天就会放视频让学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我估计你也有个二三十年的教龄了吧?现在的小年轻老师哪会搞这个,整天就会放视频让学生看

已经退休五年了,退休时41年教龄。此表是2002年制作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退休五年了,退休时41年教龄。此表是2002年制作的。

2002年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我们班主任就是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个女的,凶得很。我初中的时候物理学的挺好的,可是当了高中,尤其是高三做题的时候就不行了,感觉物理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2年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我们班主任就是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个女的,凶得很。我初中的时候物理学的挺好 ...

用航模舵机是不是更方便,把电压转换为占空比。

网友:
为老师点赞,可以推广

楼主(2022-05-08):
引用 网友H:
退休几年,颐养天年,老师的工资现在可不低,可能收入也够花了,不再想什么创业不创业,赚钱不赚钱的事了 ...

这位坛友,你好!
     退休了,每月工资6000多,在辽宁的一个乡镇生活,孩子事业有成,此工资供自己和老伴生活,足够用。
     在职的时候,参加了5届全国自制教具大赛,对于厂家生产教具也有一定的了解,参加大赛的教具作品,很快的就会见到工厂的产品有自己构思的影子。厂家不会和你什么关系的。
     普通教具这种东西,科技含量不是很高,一个巧妙的构思,只要公开了,谁都会制作。
     退休了,不再想创业、赚钱的的事,对于当地的有些培训机构的聘请都谢绝了

网友(2022-11-09):
楼主牛啊  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老师点赞,想法不错。

我记得楼主以前说过是火车司机,这个帖子是转载吧?

网友:
现在的学生真幸福

网友:
为老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