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墙上的有线电视插孔是否还有地线?

楼主(2022-04-08):
我记得最早这个插孔是可以当fm天线用的,其传播这种高频,理论上外层会可靠接地才行,不知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实际上煤气管当地线也不会有危险,毕竟矿石收音机上那点微弱的电流也不大。但是要防止雷击或者交流电串入,当然就算不用煤气管也要防止交流电和雷电。住高层如果可以接消火栓的外壳,那最理想,如果不能,还可以用自来水管,现在的塑料自来水管不导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大张的铝箔纸包住自来水管,虽然效果不如金属管,但是还是可以当地线的。因为水导电,铝箔纸和水之间相当于一个电容。
       千万别用电源的地线,这才是最危险的,一但地线断了或者开发商根本没接地线,那火线感应到的电流一样能把人过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实在弄不到地线,也可以玩不用地线的机型,如大环或者短波矿石收音机等等

网友:
以前有有线调频,早期都是两个孔,一个TV,一个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在想啥呢?那外皮不就是接地?信号通过芯线和外皮传输到接收机。

我的意思是,玩矿机或者天线需要接地时,接在那个孔的地线上,是不是有用

网友:
小区里?那还不如接电源插头地线呢,这线直接接到楼下埋藏的铁地线,一般都有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年龄,我们小时候用的电视机的天线都是两根线,当时用的扁平馈线,但是电视机一般接入都是75欧,而扁平馈线是300欧的,所以要用300欧转75欧的转换器,有些电视自带转换,也就是300欧的两个孔,75欧的是是两个同心圆,也就是现代有线电视的插头和插座。后来的电视机直接就用75欧的同轴电缆。所以我说有线电视的的天线绝对不可能有接地的。

网友:
我的矿机,接墙上有线电视插口中心线,当天线,不接地线,地线可以按暖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年龄,我们小时候用的电视机的天线都是两根线,当时用的扁平馈线,但是电视机一般接入都是75欧 ...

受教了,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确实是

网友:
又学到实用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