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使用第三方软件,如何远程桌面控制另一电脑?

楼主(2022-04-08):
广域网上距离很远的两台计算机,一台使用电信网络,一台使用移动网络,假设都是win 7 64位系统,我不使用teamviewer、ToDesk、向日葵、QQ等第三方远程软件。
如何实现用一台电脑远程访问另一台电脑的桌面,可以控制运行各种软件,看视频,管理文件,最好还可以远程传输文件,
要求稳定不掉线,响应快,传输速度快。
是不是很难?有没有攻略?

网友:
windows远程桌面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试试

网友:
对网络有一定了解也不难。

网友A:
有公网IP,可以直接连接
没有的话需要花生壳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网IP,可以直接连接
没有的话需要花生壳之类的

我有公网IP,但是中间隔了一个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公网IP,但是中间隔了一个路由器。

那就只能用专用的远程软件,或者内网穿透软件

网友B:
广域网上要想不通过第三方软件,仅通过windows自带软件远程控制,必须要有公网IP,按楼主所述一台使用电信网络、一台使用移动网络,应该是没有的,并且你的电脑还在路由器后面,用的是私有IP,互相访问必须解决路由器穿透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装个DDNS动态DNS 软件,类似花生壳之类的,方法参见:https://hsk.oray.com/news/10429.html

不过个人觉得没必要非要纠结用自带的远控,花生壳跟向日葵是一家公司的。我就在用向日葵,配合它家的开机棒很好用,在外地也可以控制家里的电脑,用完再关机。

楼主:
意思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只适用于路由器下的广播域,以及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域网上要想不通过第三方软件,仅通过windows自带软件远程控制,必须要有公网IP,按楼主所述一台使用电信 ...

我免费的向日葵,经常掉线,提示主机不在线。感觉太不稳定了。

网友:
而且运营商可能会封部分端口。国产的用向日葵新版本看看吧。我一直都是用向日葵

网友:
公网IP在路由器上的话,把3389端口做个映射出来就行了。如果3389被封了,远程桌面也可以换成别的端口。如果是动态IP,可以买那种可以远程管理的路由器,可以在管理软件里查看外网I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公网IP,但是中间隔了一个路由器。

路由器是你控制还是?

如果你能控制,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添加端口映射或虚拟主机都可以,指向你要被远程的 PC 地址即可。

不过不建议直接用 Windows RD 的 3389,建议像我这样用歪屁嗯

网友:
风险挺大的,最好不要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是你控制还是?

如果你能控制,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添加端口映射或虚拟主机都可以,指向你要被 ...

不行啊,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同一局域网下的主机能连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局域网下的主机能连上吗

是啊,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很奇怪的问题。

远程机连接vnp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老是被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老是被吞。

那三个字母不能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RD 端口是 3389,你用 1723 当然不行,你先用 3389 看看。

至于我能用 1723 是因为我开了歪屁嗯服务 这个 Win7 没有的,我是服务器版(Win2008/2012)才能这样,你还是先 3389 吧。

网友E:
不考虑安全性的话可以不用威皮嗯

直接在被控制的机器的网络路由器上开端口映射即可

被控制的机器 要先配好远程桌面  防火墙规则要做好

然后在路由器上配置端口映射 要是没有固定公网IP的话 还得做花生壳 DDNS域名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安全性的话可以不用威皮嗯

直接在被控制的机器的网络路由器上开端口映射即可

远程控制窗口,可以填写本机自己的IP吗?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吗?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远程控制窗口,可以填写本机自己的IP吗?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吗?会出现什么后果?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刚才实验了一下  Win7 64位 系统

会弹出一个奇怪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安全性的话可以不用威皮嗯

直接在被控制的机器的网络路由器上开端口映射即可

RD 不只是安全问题,话说我好些年前也是直接暴露 3389 的也没啥 密码不要太简单就行了。

RD 的问题是近两年有很多肉鸡大量重试登录,楼主的 Win7 可能问题不大,因为他可能不会长时间开机;我们的(家用)服务器是 24*365 开机的,大概几天 RD 就会挂掉,所以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只开歪屁嗯了,歪屁嗯一样会被大量肉鸡重试登录,但它看来比 RD 健壮得多,反正现在好好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刚才实验了一下  Win7 64位 系统

会弹出一个奇怪窗口

桌面版 RD 限制只能单用户,当前登陆用户也算一个,所以不能再登一个

服务器版可以(服务器版未购买远程许可的话,可以登录 2 个远程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控制窗口,可以填写本机自己的IP吗?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吗?会出现什么后果?

你是桌面版(Win7)不行,我可以,我是服务器版(Win2016),我还可以远程桌面里远程桌面我自己,无限套娃

网友:
最好用专用软件,安全些

网友(2024-03-01):
引用 楼主:
远程控制窗口,可以填写本机自己的IP吗?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吗?会出现什么后果?

只能另外一台局域网内的电脑,同时ip要固定

网友(2024-04-07):
远程桌面和远程协助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用自带的远程协助,同系统的计算机即便在100多公里和300公里外的机器也远程控制和维护过,外出出差用笔记本接当地系统的内网(非互联网)也远程控制过办公室的办公机。

以上都是指自己系统的局域网,使用自带的远程协助不使用第三方软件(第三方软件强制禁止使用)。

远程连接必须要对方开启远程协助,以及允许远程桌面计算机的连接,知道对方的IP地址和域用户名、密码。再就是计算机的系统要完整安装,一般GHOST会阉割部分功能只能远程协助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