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安卓车机如何改桌面音响

楼主(2022-04-08):
拆车一台飞歌牌的GS2安卓车机,突发奇想改成桌面音响应该比小爱什么的好吧?但对音响一窍不通。求大神指教:需要买哪配件?电源买哪一种好?有一个漫步者的101,直接拆喇叭用可以吗?谢谢啦!

网友:
可以把车机背面线图,拍出来看看

楼主:
在网上找了几张图,请给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找个12v的电源适配器,电流最好5A以上,如果喜欢听收音机的最好用线性电源,BAT和ACC接电源正极,GND接负极,直接带漫步者101喇叭没问题,当然要音质好最好用口径大一点的喇叭。

网友B:
车机需要大电流12伏电源以及小于4欧阻抗音箱才能出满意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12v的电源适配器,电流最好5A以上,如果喜欢听收音机的最好用线性电源,BAT和ACC接电源正极,GND接负极 ...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需要大电流12伏电源以及小于4欧阻抗音箱才能出满意效果。

老师,一般的电脑音响可以吗?

网友C:
车机比较麻烦的是,有一组电源输入需要24小时通电,用于保存数据。

网友:
比市面的“小爱音箱”好太多了,可以接电脑,可以听收音机,也可以蓝牙,也可以播放U盘,车机音质一般都是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比较麻烦的是,有一组电源输入需要24小时通电,用于保存数据。

这个安卓的车机可能没事吧,能当个平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12v的电源适配器,电流最好5A以上,如果喜欢听收音机的最好用线性电源,BAT和ACC接电源正极,GND接负极 ...

收音机不用了,在楼里面也收不到几个台,干扰太厉害了。用漫步者里面的变压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