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劲DE1103二次变频版调频偏频0.1MHz,应该如何修理?

楼主(2022-04-08):
有一台德劲DE1103二次变频版收音机四联版,调频偏频0.1MHz,调整鉴频线圈,更换晶振都无改善,请教下一步该如何操作?

网友:
签频中周上并联个几P到10几P的电容再调整磁心试试看,如果内部谐振电容失效,仅仅调整磁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更换谐振电容。

0.1Mhz偏颇,如果不是签频中周的问题,直接盲目更换三端陶瓷滤波器并不容易解决问题。

现在市面上能购买到的三端陶瓷滤波器,我测试过很多,中心频率偏差都比较大。需要仪器测试配对,挑选一对中心频率偏差小的的三端陶瓷滤波器更换才能解决。

我维修过几台偏颇的收音头,需要一大堆三端陶瓷滤波器中挑选出中心频率准确的陶瓷滤波器更换才行。盲目随便取2只换上,大概率还是不准。

所以对灵敏度影响不大,不建议维修凑合用吧。事实上市面上的旧PLL收音机FM几乎或多或少都偏频的,准确的反而少。但是大多偏0.05M以内。你的偏0.1Mhz稍微有点大。

楼主:
谢谢指点,故障修复了,有个变容管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