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KT88推挽厂机,音量10点以下一边有交流声,KT88

楼主(2022-04-08):
红屏,固定负栅,管子左右也换了,10点以上一切正常,该如何下手查?各位有经验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红屏肯定不对了

网友:
红屏肯定屏流过大了,调固偏压至配对两管屏流一致且屏耗不要超标。

网友:
灯丝检查一下

网友:
红屏应该是自激了。如果左右对换,噪声跟着管子走,那就是这个管坏了,噪声不随管子走,那就是这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
jiaohuan

具体是4只KT88全部都红屏;3只红屏;两个声道都有一只红屏;某一声道2只都红屏;某一声道只有一只红屏。交换管子后红屏管的位置是否变化。

网友:
有条件量一下屏压,现在的管子质量都不好了,不能接近屏耗用,不安全了,还有就是量一下你的市电压 是多少,超过230也不行的。都也红屏就赶紧关机,不然会烧G2限流电阻,

网友:
推挽机就是风险大, 穷人不玩推挽机,。功率管配对就是拦路虎。。

楼主:
感谢各位,现在基本确定是自激,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同样的电路如果元件安装没问题一边自激,另一半是好的。说明这电路有问题。最好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主电源滤波或退耦电容容量变值,RC常数自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