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国ETC QB-6360)功放电路中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2-04-08):
求功放电路中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我是在咸鱼上看到的这款功放,比较好奇所以搜集了比较清晰的电路图大家一起研究。功放电路中的前置电路图。红线圈起来的两个。我只是觉得这款后级功放不错(美国ETC QB-6360)功率不错,所以放出来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电路图。

现将电路特点简介和整机实物测绘电路提供给大家。该机属纯后级功率放大器,图1是一个声道的前置放大电路,信号输入端的卡侬插座和p6.5mm大插座均采用平衡式输入,能与调音台进行标准的平衡配接。由三芯线输入的热冷端信号分别送到运算放大器NE5532的正反相输入端,放大后信号经音量电位器送到OCL助率放大电路。

该机把OCL的差分输入和电压放大部分与推动分开,这是该功放的特点之一。输入级采用双差分电路,正负电源稳压成15V后为差分电路提供恒流源,同时也为运算放大器提供双电
源。电压放大采用复合管方式是特点之二高倍率的电压放大为后级提供足够的驱动电压。图2是一个声道的OCL电路电流放大和功率输出部分组成的功率板电路图,电流放大采用两级放大是它的第三个特点,推动级采用大功率2SC5200、2SA1943可见其输出功率非同一般。功率输出使用六对2SC5200、2SA1943,供电电压是正负90V,最大输出功率近干瓦。

该机设置了多种保护措施,图3是扬声器保护电路和电源启动延迟电路,图4是电源电路,电源变压器是1000W的大环牛,变压器次级双70V,整流滤波电容是四个6800uF的电解电容。开机瞬间滤波电容的电流是非常大的,将30W10Q,金属壳限流电阻串联在初级输入电路中,数秒后滤波电容充电结束,启动延迟电路继电器JK闭合,短接了限流电阻恢复正常供电。这部分延迟电路延迟时间比扬声器保护电路的延迟时间短,不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

TR、TL是温度继电器,当整机温度过高时这两个温度继电器由常闭转为断开,整机停止供电,起到保护作用。图4是散热风扇控制电路,采用两个LM35温度传感器是该机的第四个特点。刚开机时风扇经100Q电阻压降后供电,当使用中散热片温度上升后,LM35输出电压的变化经运算放大器比较后驱动继电器JKa、JKb吸合,短接压降电阻使风扇高速转动,加速热量排放。

网友A:
前置供电,在这里应该没有很多禁忌的吧,一般的整流二极管,个人看法。
后级大动态的电流变化对前级影响相对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置供电,在这里应该没有很多禁忌的吧,一般的整流二极管,个人看法。
后级大动态的电流变化对前级影响相 ...

后级可能要大一点。

网友B:
常见的整流二极管都能胜任吧,不行就快恢复的!

网友C:
这个二极管主要是隔离作用,就是后级断电之后保证前级还能正常工作一会儿,所以普通的4007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主要是隔离作用,就是后级断电之后保证前级还能正常工作一会儿,所以普通的4007就可以

后级和电源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整流二极管都能胜任吧,不行就快恢复的!

应该是一般的二极管4007或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