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种TDA1521的区别!〓

楼主(2022-04-08):
两种TDA1521,一种有TAIWAN的标记,一种没有。
不知有什么区别?
都装过功放,我的耳朵不行,听不出声音有多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朵不行就没有必要分那么细了,反正听感都一样

谢谢 1万元和1元的集成块老头听不出来区别,有了声音就行!

网友B:
产地不同,功能应该一样的。

网友C:
HSH和YSH系不同生产厂家的标记

网友D:
赞同楼上的看法,应该是产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地不同,功能应该一样的。

谢谢

当年流行的便宜的大功率双声道集成电路功放块。
音质不错,卧室里听,功率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这个芯片的音色,DIY过功放,只可惜只支持8欧姆喇叭,不适用于4欧的。而现在4欧或6欧的喇叭或音箱是 ...

谢谢

有道理!

喇叭阻抗小于8Ω,容易烧坏集成块!音质也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楼上的看法,应该是产地不同。

谢谢

我分别用过,声音好坏区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SH和YSH系不同生产厂家的标记

谢谢层主的指点!

厂家不同,估计集成块的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F:
星版好,一个是原装,一个是代工,原装声音不錯,代工的沒有用过,想来也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星版好,一个是原装,一个是代工,原装声音不錯,代工的沒有用过,想来也不錯的.

谢谢层主的指点!

我都用过,感觉声音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种芯片的生产年代不同,不带TAIWAN的是1992年的,可能是欧洲产的,带TAIWAN的是1995和1997年生产的,在台 ...

谢谢

说的非常明白详细!

带走40分表示感谢!

网友:
据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力对低频及高频分辨力下降,这也许是星版听两种功放块没有区别的原因。
我没有装过此块功放,但二十多年前曾为朋友维修过一组合音响,就是功放烧,更换了1521后机器恢复,声音感觉不错,比我用TDA2009装的动放声音暖,比较动听。

网友A:
耳朵不行就没有必要分那么细了,反正听感都一样

网友:
星版还有这么老的功放块呢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