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牡丹942A收音机电路图的几点疑问

楼主(2022-04-09):
前段时间折腾了 一阵子电子管收音机,也能作响了,禁不住诱惑又开始折腾942A.
这是我第一次折腾晶体管的收音机,把<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读了半本了,还剩余后面的调测部分未读.

现就942A的电路图中有几点疑问,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下,先行谢过!

为了方便提出问题,图上我标了几个标记,具体问题如下:

1. A点的2个2ck串联的作用,应该是稳压,但这里我对稳压原理不太明白.我猜测是靠两个二极管的结电压来稳压的,两二极管串联结电压大约在1V多一点.而1v左右的稳压管,貌似是不好找.

2.如果第一个问题正确,那么B点的D4 也是2ck系列的二极管,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3.C(0.22uf或4.7uf)点和D点的耦合电容,是否大点了,尤其是D点有4.7uf,我看其他晶体管收音机的这个位置大约是0.0X,这里大了好多倍,并且几种牡丹94x系列的机器都很大.这是否和这种不用变压器输入的电路有关还是?
另外这个D点的电容看电路图是 有极性的电解,是否应该是无极性的好一些.

4.对于E点的负反馈电阻,图标不是很清楚,我实地测量了下是6.8k.我自己粗略计算了下,C21电容是0.047,这个电容是隔直,同是也是负反馈通路.假设在1kHZ下大约是3.3k的阻抗串联上6.8k,是11k的阻抗.
这11k,和R11分压(这里忽略了其他的阻抗,主要看R11)大约应该是0.2%的反馈量. 这里的0.2%是否正确或合适?

5. 对F点的电阻R17的作用不太理解.我这里看调节BG6 BG7 的集电极电流主要是通过w2来调整BG5的集电极电流,从而影响BG6 7的基极电流来调整工作点的.电路要求BG66 3DX201和BG 73ax21,应该是互补对管,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R17是单独调整BG7来使参数一致的.

如上述分析正确,那么BG7的 3ax21管,能否更换为3cx201,这样BG6 BG7都是硅管,是否特性会更加匹配.

因为我用XJ4810来测试3DX201,的特征曲线,发现较为平直,而3ax21的曲线相对较为倾斜,这样 即使 在某个点位把他们的放大倍数调整为一致了,那么在其它点位,随着频率,和输入信号幅度的变化,放大倍数也必然不一致.  而3DX201的互补管貌似3cx201也行.这样更换后 失真是否会更小.

上面就是我的几个疑问,先感谢各位的阅读和解答.

网友A:
我也说一句③晶体管阻容交連用数uF正常,有的甚至用1ouF,电子管阻容交連才用o.0XuF,请核实。,

网友B:
A点的确为小信号部分提供稳压,但是觉得少了一个滤波电容;D,C耦合电容不必太较真,这机器喇叭比较大,追求低音效果,耦合电容大些正常;B,F共同为BG6、BG7基极提供偏置电压,调整阻值,在静态电流尽可能小的情况下消除交越失真;E,交流负反馈,不能机械的看反馈量比值,还要看看反馈节点间的增益,这个比值同样被两点间的增益放大。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C:
1. A点的2个2ck串联的作用,应该是稳压,但这里我对稳压原理不太明白.我猜测是靠两个二极管的结电压来稳压的,两二极管串联结电压大约在1V多一点.而1v左右的稳压管,貌似是不好找.
-------正确

2.如果第一个问题正确,那么B点的D4 也是2ck系列的二极管,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作用同1,稳压。

3.C(0.22uf或4.7uf)点和D点的耦合电容,是否大点了,尤其是D点有4.7uf,我看其他晶体管收音机的这个位置大约是0.0X,这里大了好多倍,并且几种牡丹94x系列的机器都很大.这是否和这种不用变压器输入的电路有关还是?
另外这个D点的电容看电路图是 有极性的电解,是否应该是无极性的好一些.
-------耦合电容与输入阻抗有关,阻抗越小,电容要越大,否则低音不足。
-------AM收音机失真大,声音本来就是听个响,电解电容完全可以满足,用无极电容理论上音质会好一点,但AM收音机先天不足检波之后的声音就那样无必要,其次是同容量的无极电容体积大,再次就是用无极电容或者补品音频电容浪费了。

4.对于E点的负反馈电阻,图标不是很清楚,我实地测量了下是6.8k.我自己粗略计算了下,C21电容是0.047,这个电容是隔直,同是也是负反馈通路.假设在1kHZ下大约是3.3k的阻抗串联上6.8k,是11k的阻抗.
这11k,和R11分压(这里忽略了其他的阻抗,主要看R11)大约应该是0.2%的反馈量. 这里的0.2%是否正确或合适?
-------这个反馈电容是经过前人计算试验过的成熟电路,不需要修改。

5. 对F点的电阻R17的作用不太理解.我这里看调节BG6 BG7 的集电极电流主要是通过w2来调整BG5的集电极电流,从而影响BG6 7的基极电流来调整工作点的.电路要求BG66 3DX201和BG 73ax21,应该是互补对管,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R17是单独调整BG7来使参数一致的.
-------R17与热敏电阻,2CK一起组成偏置电路,稳定功放管的静态电流。W2调节中点电压。

如上述分析正确,那么BG7的 3ax21管,能否更换为3cx201,这样BG6 BG7都是硅管,是否特性会更加匹配.
-------早年锗NPN管和硅PNP管少性能不好,所以这里用了3AX。更换为3CX更好。

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于BG7更换成3CX型PNP硅管可以提升电路性能的说法,我是持否定看法的。以前我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NPN锗管 ...

因为末级3AX81拉跨的输出能力,这个电路最大输出功率仅仅500mW,电压余量完全足够,所以你说的最大输电压降低导致输出功率降低的情况根本不会出现。

考虑到3AX31巨大的穿透电流导致的上下不对称,更换成任何一个小功率硅PNP管,包括国产垃圾3CX管,效果只会更好。

当然,真要折腾可以选性能好得多的9014/9015互补对管更换。

或者取消掉2只3AX81,用高性能现代硅管改成性能更好的互补输出功放,可以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③晶体管阻容交連用数uF正常,有的甚至用1ouF,电子管阻容交連才用o.0XuF,请核实。,

嗯,明白过来了.

电子管输入内阻大,晶体管输入内阻小. 的确是需要大些的电容.

我 看了下这个机型的电路,这个地方用的电容有2种.我帖的图是4.7uf+4.7uf,我另一本书上是0.22uf+4.7uf,手里的实物是后者.

看来这个地方没必要太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点的确为小信号部分提供稳压,但是觉得少了一个滤波电容;D,C耦合电容不必太较真,这机器喇叭比较大,追 ...

感谢,开始我也感觉这个地方少了滤波,或者说退交连.

但再去看,BG BG2BG3这几个部分的基极和集电极下方都有电容,譬如c3 c10 c12 c13 c15 ,想这个缺少的滤波应该是可以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A点的2个2ck串联的作用,应该是稳压,但这里我对稳压原理不太明白.我猜测是靠两个二极管的结电压来稳压的, ...

感谢

AM失真大是真有体会了,也就听个响.

这个地方用无极电容还凑合,电压低10v 4.7uf的不算太大.他原来那个才叫大,160v 0.022uf,看着就不和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二极管稳压靠的是二极管自身的正向导通电特性曲线,它流过的电流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平方比关系而不是 ...

感谢解答.

我害的再去琢磨琢磨. 我看那本书里没有这种电路的介绍,里面 原理性的东西还看不懂.

我这事自己瞎猜的,还的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末级3AX81拉跨的输出能力,这个电路最大输出功率仅仅500mW,电压余量完全足够,所以你说的最大输电压 ...

感谢, 改电路目前功力还不够,只能照葫芦画瓢.

不过现在的9014之类的管子,性能是真好.放大倍数200,曲线平直,每根线间距一致.我都怀疑咋做出来的.

再看,3DG201,放大倍数40,曲线还算行.

3AX81就惨了,斜斜的,间距还不均匀.

换9014,改电路,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牡丹942A是9管机,它比7管机还多一级放大,因此开环增益比7管机高得多,3AX81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参数虽说远 ...

942A做成9管机是迫不得已,这机器的设计初衷就是利用厂家挑剩下的三极管生产出价格便宜的普及型收音机。就因为采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足所用数量来凑。拿3DX201和3AX31做互补配对,除了降低成本废物利用,没有别的解释。

就拿我贴的图来说,5V供电下,输出0.5W功率完全没问题,并且9013/9012推动力和输出能力完全足够,管子想找到放大倍数低的反而困难。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满足设计要求就是成功的电路,不能老是设置很多假设来证明错对呀。

网友:
欢迎探讨。

网友:
不要相信所谓的高人教师,任何一款名牌机的设计人员都与这里的高人不在一个层次。
C点的电容用4.7uF完全合理,这个电容的基本要求是低音频阻抗小于输入阻抗的0.1~0.2倍以降低音频损耗。后面是共发电路就是4.7uF,后面是共集电路(射极输出)才可以0.1~0.47uF,所有说4.7uF大的都是一知半解。
用现在的硅管代替以前的锗管肯定有改善,但需解决直流偏置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您发出的这款功放来说,Q2的最大激励电压极限,等于中点电位减去R2上面的电压再减去Q1饱和电压、Q2发射 ...

    既然用新的三极管,当然要改变老习惯老思路,现在淘宝上几元钱50只包邮买的9012/9013,放大倍数基本在350-450之间,并且这些管子在很宽的输出电流范围内都能保证hfe不下降。我以前测过,输出电流300mA以内,hef基本不下降。

    这个电路我以前用洞洞板装过,但是没仔细测量,抽空找出来测一下看看输出功率。

    就算按照你的计算,5V供电下输出160mA电流,推动老式喇叭也足够了,更别说6V供电下的输出功率了。

   而做为对比的3AX81,想要输出100mA以上电流,真的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放输出管的放大倍数,是决定功放带载能力的关键,功放输出管放大倍数不够导致的问题是电流输出能力下降 ...

    奇怪,你一味的强调驱动不足导致输出功率降低,而对3AX81先天不足的电流输出能力视而不见。

    我俩的分歧在于,你觉得俺推荐的电路不完美所以不值一提,俺觉得这电路比942A的功放要好,遇到原电路损坏的情况下可以替代并且可以很好的利用原pcb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