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牡丹942A-第二期-电容

楼主(2022-04-09):
接上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本次的目标是检查电容是否合格,主要就是用电桥测量.

1.准备工作,
1) 先预热设备,至少30分钟
2)选择合适的测量参数,频率1k ,电压1v .测量小电容,主要是用并连法,测量容量和D值,也就是CP-D模式.
3)做短路校准(用那个大铜片)
4)做开路校准
5) 校准完毕后电桥就不能动位置之类的了,否则重新校准.

下面只拍了一张短路校准的,其他的类似的意思.拍多了无趣.

2. 下面就是测量工作

1) 开始是常规  测量,分别是 瓷介可调,涤纶(就是红红的非常漂亮的那个,貌似是涤纶吧),云母,拉线瓷介微调.

这里的D值越小越好.Q=1/D,也可以理解为Q值越大越好,表明损耗少,品质因数高.
比较可以得出,瓷介的差些,尤其那个可调的瓷介,我都怀疑里面有灰,不干净.云母的最好.涤纶的也不差.

所以这些都可以用于高频,以云母为最,涤纶次之.当然现在的mkp之类的也和云母不相上下.

2) 电解电容

这个是一个D值很高的电容

下面是一个全新的正常(有极性电解)的相比较

万用表测试漏电,测试这个怀疑有问题的电容的时候,表针不太稳定,有时候靠右接近0了,有时候接近无穷大,大多时候在这个位置,表针反应不灵敏.(每次测量前都放电了,没有用手接触)

比较这个好的电容,阻抗无穷大,表针摆动灵敏.

这里的结论就是,如果有个正常的电容比较的前提下,用万用表测电容,还是可行的.但只能定性的估算一下,不能准确.

3) 再比较一个无极性电解

一个全新的

拆机的

结合以前的一些测试,观点如下:
电解电容的D值一般在0.5以下,我测试过性能良好的电解都在这个值以下,甚至一些名牌电解,在0.0x级数上. 无极电解总体上D值更小.
容量越大的电解,D值偏大,但还是在0.5以下.

万用表测电容,能用,但要有相同规格的好电容做比较.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A:
电容D值在0.5以下吗,是不是有些·高了、

不然呢,电解电容在1kHz下差不多就这个水平了,好点的品牌货能到0.2左右,要知道电解电容一般是以100Hz作为测试频率

网友B(2022-04-09):
比较感兴趣的是楼主整理后机器的性能是否比原来更好呢?

网友C:
D是泄漏的意思吗(Drain)?查了一下电工的漏电电流是leakage current,好像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感兴趣的是楼主整理后机器的性能是否比原来更好呢?

这个问题难道我了.
因为没有对比,无法伤害.不知道是否能达到原厂性能.

即便是用仪器测试,但是业余的未标定的仪器,又能多准呢.所以说,这事吧,就是折腾个乐趣了.

到底比原来好多少,难说.因为原来我压根就没通过电.不过我倒是找出来好几个坏的件了.

功放三极管3AX81B坏1个.
W1可调电阻坏
一个电容性能不良

这几个是明摆着的,其他的,真不好说.

不过我觉着,真正有用的是,这一番折腾,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做晶体管的东西,拆一次,从头做一次,就熟悉的多了.
只是简单的修个响,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是泄漏的意思吗(Drain)?查了一下电工的漏电电流是leakage current,好像又不一样

不是泄露电流.

表征电容的损耗的一个参数,和Q成反比.

和电容的结构,绝缘材料,电解质等有关.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可以比照线圈的Q值去理解.

网友:
这就是杀鸡用牛刀的典故来源~,这942这么被折腾完了之后,效果不敢想~

网友A(2024-02-01):
电容D值在0.5以下吗,是不是有些·高了、

网友A:
拆了很多几十年前的电解,测试;许多大电解D值都在0.1-0.3之间,难道还不错?

网友:
我手上的大部分电解的D值都在0.8以下,难道是我错了?

网友:
D值写错,应该是大都在是在0.08

网友:
好的小电解,都在0.01-0.03之间。涤纶,聚丙类则更低。

网友A:
是不是测试频率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试频率不同?

你才发现吗?我说了楼主用的是1kHz频率,你可能用的是100Hz,你试试1kHz测试,频率越高电解的性能就会越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很多几十年前的电解,测试;许多大电解D值都在0.1-0.3之间,难道还不错?

老的电解电容,我也发现D值并不大,但是有时候漏电却不小。并且老电容失效,大多是泄露电流很大。现在来看只看D值,是不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才发现吗?我说了楼主用的是1kHz频率,你可能用的是100Hz,你试试1kHz测试,频率越高电解的性能就会 ...

测电解用1k,可能的确不太合适。瞎玩,不能全信。

有极性电解

无极性电解

薄膜

云母

等级逐步提升。当然容量也做不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电解用1k,可能的确不太合适。瞎玩,不能全信。

而且,电解要加直流偏置来测的,你前面说的,D值不大,但漏电大,但漏电表现出来就是Erp下降,D值增大啊,这不是矛盾的吗?秘诀就是你没加偏置,所以漏电在纯交流下没体现出来,你加上直流偏置再测,看漏电大的电解D值是多少

其实对于电解,D值什么的真的无所谓了,电解的使用场合本来要求就不高,D值大点小点能怎么样呢,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漏电,所以那些拆下来的老电解,我就只测量漏电,只要漏电合格用就完事儿了

网友:
当然;所以标准不同,得出不同的值。也不一定是,有些电解在3-6K时还是不错的。高频小瓷片电容还必须用100K-200K才能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而且,电解要加直流偏置来测的,你前面说的,D值不大,但漏电大,但漏电表现出来就是Erp下降,D值增 ...

你的意思是,用电桥测电解,还要加别的什么偏置,不会吧,那电桥还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电桥测电解,还要加别的什么偏置,不会吧,那电桥还有啥用?

你不知道吗?很多电桥都有直流偏置功能,不仅能偏置电压,还能偏置电流来测量电感。电桥当然有用,但直流偏置是某些器件的测量方法,比如你测量一个单端输出变压器,不加偏置电流毫无意义,同样的,不加偏置电压测量电解电容,也基本上没啥太大意义,因为电解电容是靠直流偏置来极化电解质实现功能的。

对于没有偏置功能的电桥,也可以用外部偏置的方法测量。

网友:
有机薄膜电容不适合高频电路的,高频损耗大。高频电路需要无机绝缘材料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电解要加直流偏置来测的,你前面说的,D值不大,但漏电大,但漏电表现出来就是Erp下降,D值增 ...

说的没错。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桥加直流偏置测电容见过,但是加偏置测电感理论上不对吧?时间稍微长一些铁芯一定会饱和,测出来的电感 ...

电感加偏置用的是电流源,不是电压源,单端变压器测量初级电感就是要加偏置电流来测,否则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老电解电容的容量偏大许多也是电容本身的故障,这点也要注意。

网友F:
电解电容测试频率一般100hz 120hz,云母聚丙烯涤纶 100khz 测量D值,没有100khz档至少10khz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解电容测试频率一般100hz 120hz,云母聚丙烯涤纶 100khz 测量D值,没有100khz档至少10khz档

聚丙烯涤纶等薄膜类电容的标准测试频率是1kHz,有些特殊型号才会额外给出10Khz和100Khz的测值,但大多数厂家都只给1kHz的测试值,云母现在比较少见,不太清楚,但陶瓷电容就没准儿了,根据容量和材质的不同,厂家通常使用的测试频率也不同,从100kHz到几MHz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桥加直流偏置测电容见过,但是加偏置测电感理论上不对吧?时间稍微长一些铁芯一定会饱和,测出来的电感 ...

电感加直流偏置这个功能,电桥是有的,有些是内置,有些是外挂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