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漫步者C3低音炮音箱金属网罩或者喇叭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2-04-09):
不知金属网罩怎么取下来?感觉硬撬不对啊?会破坏原貌,求教坛友,谢谢!

网友:
不宜单独拆金属网,要将塑料框整体拆。

网友:
2楼方法正确

网友A:
办法总会有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总会有滴:

漫步者音箱,做得漂亮!

网友B:
用回形针弄个弯头伸进网里面往外拉就可以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回形针弄个弯头伸进网里面往外拉就可以取出来

谢谢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总会有滴:

好奇
好好的,把网罩拆下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