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里的数据,多久要刷新一次?

楼主(2022-04-09):
为了保存数据可靠,需要多久刷新一次,5年太长了吗?
第二,怎么刷新,全部文件重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5年都没有动过,这样的数据和垃圾还有什么区别?丢就丢了。如果实在舍不得,那就刻录到光盘好了。

说明你不懂得珍惜眼前,数据和垃圾没区别吗? 有些资料虽然珍贵但不是天天要翻看的,得保存,但它就是那么珍贵.

网友:
试过放置了七八年的硬盘,读取数据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多长时间出问题,等待专家回答

网友:
原理上是不需要更新的。
不过确实需要折腾一下,主要是防止时间长了物理损坏,比如传动部分润滑不良,元器件老化之类的导致不能读盘。程序以及硬件更新带来的不兼容。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有开盘读写器,硬盘内磁盘通用的那种。密闭防磁保存,然后再保留一套相配应的电脑及软件并保持正常运转。就这个都很难实现。

眼下来说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数据刻碑后真空保存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很关注,同求同问。

网友: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下吧, 不算权威,也差不多了.

这无非就是数据备份的可靠性和投资以及可操作性的一个权衡问题.

这里面有个知识点,先普及一下:
1. 如果你的硬盘是磁性存储的,也就是说是机械盘,那么他没有需要定期刷新的概念.磁带也是这个原理.
2. 如果是固态盘,他有个定期刷新的概念,这个周期随着不同的芯片,不同的保存环境而不同.因此不建议用固态盘做备份盘.

以下都是假设磁性机械盘做备份的情况,那么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验证你备份盘里的数据是否能读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看难,其实很简单,我不说理论,直接说方法就可以了.

就是你备份的时候用一个同步软件来做 增量 备份,这类软件的原理就是读取原盘里的数据,再读取备份盘里的数据,两厢比较一下,如果不同则备份,如果相同则不备份.(软件里有如果不同,咋个备份法的选项,自己研究即可)

插曲:软件名字自己搜索即可,我是linux环境,用rsync,这个很难用.自己搜一个windows下的即可,貌似有个fastcopy不知是否好用.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读取备份盘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可自行校验,你备份盘里的数据是否是好的.

用最简单的话说,你买一个机械盘,定期用增量备份软件(设置要正确)备份即可.

这里面可能还有几个小疑问,我顺便再解答下

问题1: 如果备份和原盘同时坏了咋办?
答:这种几率是有的,我遇到过.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多弄几块备份盘.当然也可以备一份机械硬盘,备一份光盘,备一份磁带等等等.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看你的数据到底多重要,在数据价值,投资,复杂程度之间做一个权衡.一般双备份盘足矣.

问题2: 如果我在原盘上有一份好数据,但是某天这份数据坏了.备份的时候这份坏数据同时备份到备份盘上,把备份盘上的好数据同时冲掉,咋办?
答:采用不同的备份周期,譬如一块备份盘是每周备份一次,另一块盘是每月备份一次.再加一块就是每年备份一次.

问题3: 除了备份还有那些增加原始数据的可靠性的方法?
答:可以考虑做RAID5,或者RAID10的方法,还可以在 RAID的基础上增加全局热备盘.工业上重要的数据,一般就是用RAID阵列(5或者10),加全局热备盘块.加2个周期的备份.

总之,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就是花钱的一个过程.

网友A:
如果5年都没有动过,这样的数据和垃圾还有什么区别?丢就丢了。如果实在舍不得,那就刻录到光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5年都没有动过,这样的数据和垃圾还有什么区别?丢就丢了。如果实在舍不得,那就刻录到光盘好了。

5年没动过的珍贵数据多了去了。。。。

小时候的照片  录像   各种机构的数据 。。。。

光盘安全性比硬盘差很多

刻录盘放一两个月就读不出来很常见

网友:
机械盘不用操心 应该没问题

固态放时间长了 建议刷新一遍  挂在机器上搜索所有文件就行了  遍历一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年都没有动过,这样的数据和垃圾还有什么区别?丢就丢了。如果实在舍不得,那就刻录到光盘好了。

谢谢关注。
5年没动过的文件非但不是垃圾,还是非常珍贵的无损音乐。对西方古典的收藏,一部分是购买的原版CD,但大部分是花钱下载来的无损文件。很多都是全集,海量的全集音乐,几千张的CD原版无损。只不过是没时间去听,每天听一到两张CD,这辈子也没法全部听一遍,只好有选择性地听。

网友:
重要数据就多备份几个地方,比如电脑存一份,nas存一份,移动硬盘冷备份一份。

网友:
有价值的数据最好还是双备份,我已将照片分别备份在我妈和我自己家的硬盘上,其他东西备一份随机性看看即可,机械硬盘彻底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局部损坏损失有限,实在不行也是可以花钱恢复的。

另友情提示:固态硬盘一定要定期通电,手头已遇到一次笔记本原配和一次杂牌固态硬盘闲置几个月后极少量数据丢失,另在网上也看到其他人有提及过相关现象,宁可信其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5年没动过的文件非但不是垃圾,还是非常珍贵的无损音乐。对西方古典的收藏,一部分是购买 ...

不用客气!我个人的观点,古典音乐还是要去音乐厅直接欣赏。再好的音响设备,发出的声音也是通过电磁动圈及共振纸盆模拟的,无法代替人的声带或乐曲的管弦所发出的真实天籁。我一般也就是欣赏一下压缩音视频,作为去音乐厅或歌剧院的预热准备,在声场极好的环境里细细品味旋律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我个人的观点,古典音乐还是要去音乐厅直接欣赏。再好的音响设备,发出的声音也是通过电磁动圈 ...

疫情之前,每个月都会去东方艺术中心听一次国外团体的演出,另外还会去上海音乐厅外的草坪广场那儿听一次露天演出,自从疫情出现后,国外艺术团体就进不来了。
国内的演出单位演奏水平相比之下,要差一到两个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疫情之前,每个月都会去东方艺术中心听一次国外团体的演出,另外还会去上海音乐厅外的草坪广场那儿听一 ...

疫情确实对艺术欣赏产生了阻碍,但愿能够早点过去吧!古典音乐现在也面临困境,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实际,能够坐下来听听就不错了。长年练习声乐或器乐的孩子也不多。记得19年在北京看意大利歌剧,演出结束后,台上的国外演员对剧院里众多的青年观众的热情还挺激动,在他们那儿基本都是中老年人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