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管的三种接线

楼主(2022-04-09):
各位老师好,在学习电子管线路中讲到,功放管在使用中有三种接法,分别为标准接法、三极管接法和超线性接法。请各位老师解说一下三种接法的特点,那种接法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比较底?谢谢

网友:
所谓超线性实际就是反馈,不要求功率肯定是三极管接法好

网友:
6P3P的四种接法

网友:
标准接法,第二栅极接正电源,功率大;三极管接法第二栅极接变压器P,音色好,功率小;超线程兼顾前2个优点,接在变压器42%抽头处吧

网友:
9多年前鼓捣,记得有个三极管接法;

网友A:
三种接法的区分在于帘栅极的位置。
影响就是对输出功率和失真的影响,标准接法功率最大,同时相对失真也最大,三极管接法功率最小,相对失真也小,超线性介于二者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种接法的区分在于帘栅极的位置。
影响就是对输出功率和失真的影响,标准接法功率最大,同时相对失真也最 ...

问一下版主,超线性是42%还是40%来着,好久没搞牛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版主,超线性是42%还是40%来着,好久没搞牛忘了

不同的管有不同的比值。不是外界说的是个固定的数。
一般取42%或者43%,但是不精确。

网友C:
这里的失真系数为什么不是三极管的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管有不同的比值。不是外界说的是个固定的数。
一般取42%或者43%,但是不精确。

多谢多谢,我也有点忘了,好几年没搞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失真系数为什么不是三极管的最小?

三极管和五级管接法,都是依靠管子自身的连接实现的,而超线性接法,需要依赖外接的输出变压器的合适的抽头实现的,也就是说输出变压器的频响、结构、抽头位置,对超线性接法的最终性能都有很大的影响,貌似不可控因素更多。
单独比较三极接法与超线性接法的失真度,这个数值是单级末级功放的最大数值,但是从曲线图上可以看出,三极接法一般失真度主要以二次失真为主,三次失真度一般要低一个数量级,几乎可以忽略。在实际设计线路时可以搭配合适的推动管,依靠两级放大偶次谐波抵消的原理,将这个本就不太大的失真度进一步降低,即使不借助于负反馈就可获得整机比较低的失真度表现。而超线性接法的单级数值虽然相对较小,但却蕴含了较多比例的奇次谐波失真成分,这种失真不能通过前后级搭配进行抵消,而最终需要负反馈来压制。所以两种接法互分伯仲,看各自的胃口吧。
附上某名管的三接和超线性接法曲线,供参考。

网友:
功放管三种接法,学习了!

网友D:
看表1的数据及不严谨呐!!就6P3P输出1.5%失真这个难度很大!屏极利用率几种状态屏极功率不等!输出功率全是翻倍的!表一结果毫无可信度!

网友:
有坛友对超线性的失真度进行质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表1的数据及不严谨呐!!就6P3P输出1.5%失真这个难度很大!屏极利用率几种状态屏极功率不等!输出功率 ...

你还是再好好充充电吧,那个说输出功率是翻倍的,这个表是无线电厂经过权威测试的。失真度看楼上。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没想到一个小问题引来了诸多大佬的关注,而且答复甚为精彩。但三种接法对输出变压器的事求未能得到清晰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没想到一个小问题引来了诸多大佬的关注,而且答复甚为精彩。但三种接法对输出变压器的 ...

超线性对输变要求最高,帘栅反馈系数要准确,比三极接法的失真还要低,业余条件下只能采用经大量实验数据支撑的常用管。某些冷门管超线性数据几乎不可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再好好充充电吧,那个说输出功率是翻倍的,这个表是无线电厂经过权威测试的。失真度看楼上。

原来是推挽,这个就正常了。还有记错了屏极效率和电源效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管有不同的比值。不是外界说的是个固定的数。
一般取42%或者43%,但是不精确。

6P1和6P6P这些阻抗5K的是不是超线性接头是一半2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1和6P6P这些阻抗5K的是不是超线性接头是一半21%啊

超线性抽头可以在绕制输出时多引出几根,调试时在功率和音质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P1和6P6P这些阻抗5K的是不是超线性接头是一半21%啊

接头位置跟阻抗大小没什么关系。

超线性接头的位置,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它是功率和失真介于标接接法和三极管接法直接的一个平衡度(类似于天文学上的拉格朗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位置跟阻抗大小没什么关系。

超线性接头的位置,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它是功率和失真介于标接接 ...

是的,我看很多人多个抽头一一测试,好像都行,靠近B的效果接近标准,靠近P的接近三极管效果

网友:
于版的表一,是6P3在推挽下的数据。应当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