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间变压器能用于推换线路吗

楼主(2022-04-09):
各位老师好,线间变压器现在不常用,如图,能不能用于电子管推挽功放的输出变压器?谢谢

网友:
电子管屏极阻抗较高,图示变压器不能作为推挽使用。

网友:
估计能用。但即便铭牌图示阻抗对称,线间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绕法实际也不一定对称。另外频响估计也不行。

网友:
这个初级的两个绕组虽然匝数相同,但总匝数只有两千多圈,初级阻抗不高,又因为铁芯比较小(舌宽19厚24mm),
初级电感量不够,不适合做功率要求高的推挽功放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弄响问题不大,好不好听就另外一回事了,换个思路不买输出变压器搞个胆前级推IC功放其实比较靠谱。

网友:
线间变压器圈数少,电感量小。两侧不平衡,不能做推挽输出变压器。勉强使用可以发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知道了除了品质,初级的线绕得少了,阻抗太小,只能在维修时应急用。为了平衡,初级要双线同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知道了除了品质,初级的线绕得少了,阻抗太小,只能在维修时应急用。为了平衡,初级要双 ...

错了,胆机推挽牛一般不会双线同绕的,因其分布电容特别大。

楼主:
哦,那如何做到阻抗相同?

网友:
考虑匝数就行

网友:
应急维修可以代用

网友:
不要求音质是可以用的  以前初中用过这个 接6p14 还利用多抽头做了超线性接法的实验。

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知道了除了品质,初级的线绕得少了,阻抗太小,只能在维修时应急用。为了平衡,初级要双 ...

我亲自用过  这个变压器阻抗最大6000欧姆   可以用但是不怎么好。只是能用

网友:
不要上档,这种线间变压器基本没用,对音值要求不高,听听广播还可以听歌就免谈当年有线广播用的,铁芯不好,线圈初级不多,

网友:
很多玩家幻想着走捷径,能在破烂堆里找到宝贝,也不想想几十年了,几代老烧的扫荡,还有邢台贩子们的如饥似渴,如果这玩意儿是个宝贝,那价格你懂得。不会轻易获得的。

网友:
用于低内阻胆(例如6N5P),还是可以的,不信你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