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44收音机中波台很弱很弱,短波正常

楼主(2022-04-10):
一部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中波收台很弱很弱,而短波一短波二好像正常,中波有噪音,用手摸天线声音就大,但是也不是正常的收台,从哪里开始查?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我认为:

短波1 2正常,那就直接照着天线搞吧. 先看看波段开关,这玩意非常容易坏.
再看看那几个电容,天线线圈,本振线圈是否短路.然后看看是不是失调了呗.

我就这么几招,新手,胡咧咧.

网友B:
天线线圈初级断路

网友:
清洁一下波段开关,保证接触良好,然后调一下中波的三点跟踪。
在低端找个台,调磁棒上的线圈使音量最大,然后再高端找个台,调中波线圈上的微调电容使音量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短波1 2正常,那就直接照着天线搞吧. 先看看波段开关,这玩意非常容易坏.

说的对,基本就是这些,其中波段开关嫌疑最大,其次就是中波震荡线圈、磁棒线圈最好拆下来用小锡锅温度调到100度以下用蜂蜡煮一下去潮气。最后有条件的话把中波相关的瓷可调电容表面用100%酒精彻底清洗烘干。最后通调一下中波(短波好,中周就千万不要乱调了。144应该算二级了,中波有磁棒线圈灵敏度很好。

楼主:
正常的收音机接收中波良好,磁棒转动,几乎没有反应,加长外接天线,可以效果好一些,但也是不正常,只能收到本地一两个台,并且音质不好,中国之声收不到,其他收音机可以收到,磁棒不知道几组线圈,万用表测量,只有一组通,其他都是断路,还有一个小线圈粘在磁棒上的,不知道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磁棒上的线圈有没有短路、断路。有没有受潮?

磁棒只有一组通,其他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基本就是这些,其中波段开关嫌疑最大,其次就是中波震荡线圈、磁棒线圈最好拆下来用小锡锅温度 ...

波段开关,我挨着检查了,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线圈初级断路

初级是哪里?我不懂,线圈我挨着量了,都通

楼主:
124是通的,3和任何一脚都不通

网友:
3,4应该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4是通的,3和任何一脚都不通

严格说只有一组线圈大概30圈+30圈,分(1~2)+(3~4)2与3连接,顶头的1和4分别接在地与输入连的定片之间(也就是半可调两个脚之间)没有晶体管那种6-8圈次级。  ,如下图,打叉叉部分不要管他,那是增加中波外接天线和陷波器部分(修好之后再检查这部分,可增加灵敏度),只要保证a和b之间线圈是通的目前状态下中波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