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光电子管扩音机用什么型号电子管?

楼主(2022-04-10):
(图片)

网友:
应该是两个6Z4吧。

网友A:
那个年代的机器电路都是差不多的,互相“借鉴”呗。

给你个比较典型的参考电路。

网友B:
手指的地方用5z2p,5z3p,收音机部分6A2,6K4,6N1,话筒用6N1,小变压器前面用6P1.还有两个Fu-7,带帽的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的机器电路都是差不多的,互相“借鉴”呗。

给你个比较典型的参考电路。

就最后一图手指小七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指的地方用5z2p,5z3p,收音机部分6A2,6K4,6N1,话筒用6N1,小变压器前面用6P1.还有两个Fu-7,带帽的那两 ...

手指2个小七脚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打开底盖看看接线就容易判断了。我估计是俩6Z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指2个小七脚不知道什么型号?

6A2,6K4收音机部分用的

网友:
国产七脚管型号不多,也没看到5Z3P整流管可能是硅代,机器翻过来顺线测绘一下。

网友:
应该是6z4....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最后一图手指小七脚不知道

没看到这机器有整流管,估计多半是整流管,很可能是那个年代的硅整流子串接的代整流管,看一下管脚接线,如果是接电源变压器高压端和滤波电容器,肯定就是这玩意儿了。
可以用1N4007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指的地方用5z2p,5z3p,收音机部分6A2,6K4,6N1,话筒用6N1,小变压器前面用6P1.还有两个Fu-7,带帽的那两 ...

请问5Z系列的整流管是什么封装管子??楼主指的管座是什么管座?

网友:
打开机器底盖,对着那两个七角管拍个图片发上来就有答案了。不过根据位置紧靠电源变压器应该是整流管。为保险发张图片最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指的地方用5z2p,5z3p,收音机部分6A2,6K4,6N1,话筒用6N1,小变压器前面用6P1.还有两个Fu-7,带帽的那两 ...

回答坛友问题请仔细一些,以免误导他人。
原楼主手指地方是两个7脚管座,因为靠近电源变压器,所以是两个6Z4的可能性很大。绝不会是5Z2P这种8脚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A2,6K4收音机部分用的

你这个结论同样是错的,6A2和6K4都在收音板子上,不会出现在手指的地方。

楼主:
我就想知道最后图片手指小七脚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

网友D:
几位根据该管位置一致判断是整流管,应当是硅代6Z4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位根据该管位置一致判断是整流管,应当是硅代6Z4一类。

网友:
估计是硅整流5Z3P,我看下是否7脚?

网友:
《我就想知道最后图片手指小七脚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很可能是两个6Z4。

网友:
查了一下我手中的晶体5z3p是9脚管,那这两个7脚管座推测应该是6z4,用于收音头和前级推动供电

网友:
9脚晶体5z3P

网友E:
应该是两个6z4,各负责一臂整流,给个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两个6z4,各负责一臂整流,给个电路参考

网友:
      这个机子是五七干校厂的产品,壳子用料很厚,机器很重,楼主咨询的那个位置的电子管,是两个6Z4 整流管,这个机子,低音挺好,量足,过手两台,体积在那个年代算是适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用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把6A2,6K4紧挨变压器是给自己找死,

我说过6A2,6K4是挨着变压器的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结论同样是错的,6A2和6K4都在收音板子上,不会出现在手指的地方。

我这个回复是错误的,抱歉。没有看清楚就回复了。

网友:
有两种可能,1,两个6Z4.  2,小7脚管座当接线架用,用的是硅整流管。看一下底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