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灯板 两组太阳能灯板

楼主(2022-04-10):
两组太阳能灯板
CNJS
联系方式见个人签名栏
或WX是w1806606

1描述 5张太阳能灯板,使用6V光伏板,单车板用2-6个即可带动,便宜好用,
使用3.2V铁锂电池 电流0.8A,使用4.2V电池 1.6A,通过加减R取样电阻可以改变电流

为了测试灯板LED,拆坏一个,测试纯灯板图2 锂电池能上6A,铁锂也可以2.5A

适合DIY,5张图1  28包邮,请自备保护板(图2 参考用不在此)

2 号 三张3.2V专用灯板26包邮,,只能使用磷酸铁锂电池使用32650即可便宜 容量大

灯板补齐场效管和电阻 电流比别人的大很多

别人此类没加元器件的时0.8A电流,3张板子有2张可以上1A-1.2A,有一张可以上2A

使用3.2V 充电指示灯正常,请自备保护板

网友A:
2号标准语要了!

楼主:
太阳能灯板是一个比较泛说法,说30W 50W 100W都是浮云,实际功率不大,

这么大的灯板,3.2V才2.6A左右,放电电流和MCU单片机,出厂写入的参数有关,也和灯板LED数量有关(但是不大)

大多数都是分时降功率,后半夜亮度降低,前半夜人员活动需要高亮度,后半夜大家休息,自动降功率 延长电池续航

举例 1个2A放电的灯板实际约6-7W,太阳能灯 都是透明外壳居多,和家里不透明的灯壳 灯罩 球泡比较

亮度比可以达1比3-4, 实际6W大约相当于球泡15-20W(球泡不透明 遮光厉害)
举例 1个2A放电灯板,

太阳能灯,目前市场上几乎都是这样,DIY可选择适合自己的

参考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标准语要了!

确认 付款后给地址,或主动联系我,(那个2A 是否改回原来那2张一样)

网友:
改成一样!

楼主:
3张板子 都给你发1A 放电,亮度够用,电池续航也一样,不然电池要加大一倍,付款给地址 给你安排测试 打包 发货

网友:
1号要了,广东

楼主:
  付款给地址 给你安排测试 发货 打包

网友:
我自己把3.2的32650拆了,换成18650电池,怎么也能正常亮呢?按照楼主说的,是要改电流,我这样直接改会坏吗?

网友:
自己焊一个电路板,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