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机竖条纹问题

楼主(2022-04-10):
修好了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但左侧有竖条纹,不知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佬,帮忙分析西下原因。

网友:
有条件看一下行扫电路波形,或用电子园图看一下,行扫描电路有寄生振荡

网友:
行扫描叠加有振铃

网友:
这现象行话叫阻尼条,主要是阻尼二极管性能不好,其次是高压包和硅堆的性能欠佳。

网友:
4楼是有实际制作、修理经验的机友。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大佬的指导, 我将换一个二极管试试 。

网友:
行滤波电容失效也这样

网友:
从外观上看这是一种单片机,与业界的9吋电视不是同一类型,甚至就是10吋(25cm)。另外加上视频信号看看干扰部分有没有明显变化,如果看不出来最好!

网友:
4楼正确没毛病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性能不会,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多谢各位的分析, 我换了阻尼二极管,线性有所提高,但这个条纹问题依旧。 电视机的型号是威峰WF-108,是单片机,显示器是9寸的。 我发现,高压包有时刺啦刺啦响,声音不大。考虑可能是高压包问题。 10楼说的是行管之前的那个变压器吗,这个电视没有这个变压器。

楼主:
我换的是整二极管,6A10型号

楼主:
我有示波器,要扫描哪部分电路呢。

网友A:
这种现象早期的黑白电视机(80年代之前)常见,主要原因是那时阻尼二极管是锗管,性能较差,再者是高压包和硅堆质量差,80年代后阻尼二极管换用硅管,高压包(采用蜂房绕)和硅堆的质量提高,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后期的一体化行输出这种现象更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是整二极管,6A10型号

此问题跟整流二极管无关,问题集中在行扫描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早期的黑白电视机(80年代之前)常见,主要原因是那时阻尼二极管是锗管,性能较差,再者是高压包和 ...

黑白机行输出反峰压在250v以上,所以阻尼管没有用过锗二极管,都是用的反压400v左右的2CN2硅二极管,升压管倒是用过2AN1锗二极管,反压只需要大于30v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分析, 我换了阻尼二极管,线性有所提高,但这个条纹问题依旧。 电视机的型号是威峰WF-108,是单 ...

行输出变压器就是高压包,估计它的性能不太好了。我觉得阻尼管选快恢复的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白机行输出反峰压在250v以上,所以阻尼管没有用过锗二极管,都是用的反压400v左右的2CN2硅二极管,升压 ...

年代长记忆搞混了 ,应该是升压二极管,早期是锗管,容易产生屏幕左边黑竖条,后来换成硅管2CN系列。

楼主:
我用示波器显示了行扫描线圈上的波形, 如图所示,峰值大约110V,感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代长记忆搞混了 ,应该是升压二极管,早期是锗管,容易产生屏幕左边黑竖条,后来换成硅管2CN系列。

帮忙看看这个波形图,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显示了行扫描线圈上的波形, 如图所示,峰值大约110V,感觉没有问题啊。

调出1-2个周期不更明显吗?(行推动输出脚64uS  3.2Vpp)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波形图,有问题吗

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条件接触示波器,所以也没有用示波器看过比较过波形,有竖条是怎样的波形也就没有概念。

网友:
开关波形不好底应该平直,推动不良。

网友:
检查高压包硅锥试试 ,再不行就转动天线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阻尼二极管坏可能性不大,行滤波电容,行输出变压器有条件代换一下。

楼主:
阻尼二极管换了,不起作用,逆程电容也换了,看来下一步要换高压包了。

楼主:
我扫描了行输出管的集电极的波形,如所示,水平线开始部分的小振荡可能与竖条纹有关。

网友:
调整高压包磁芯间隙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显示了行扫描线圈上的波形, 如图所示,峰值大约110V,感觉没有问题啊。

这个威峰WF-108电源电路是否开关电源?

你上传的行输出级行逆程脉冲波形下降沿不太直,似乎有点拖泥带水,可以代换一下阻尼二极管一试。

网友D(2022-05-31):
引用 网友C:
这个威峰WF-108电源电路是否开关电源?

你上传的行输出级行逆程脉冲波形下降沿不太直,似乎有点拖泥带 ...

威峰 电视是线性变压器 整流后通过三端稳压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峰 电视是线性变压器 整流后通过三端稳压器供电

我记得威峰电视有一个型号是采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是整二极管,6A10型号

这个二极管好像是低频整流管,应该使用高频整流管。(快恢复或者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扫描了行输出管的集电极的波形,如所示,水平线开始部分的小振荡可能与竖条纹有关。

水平线开始部分的小振荡可能与竖条纹有关。

是的,还有脉冲下降沿那一小部分。

你这红华示波器效果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扫描了行输出管的集电极的波形,如所示,水平线开始部分的小振荡可能与竖条纹有关。

这个小波浪就是所谓的寄生振荡,说不定在行推动管的集电极也可以测到一个这样的波形,如是就要看看推动管集电极对地电容是不是要并一个同规格·的看看效果。

网友(2022-08-27):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分析, 我换了阻尼二极管,线性有所提高,但这个条纹问题依旧。 电视机的型号是威峰WF-108,是单 ...

威峰WF-108

这么长时间了,该机修好了?

网友:
四楼说得对,接入信号看图像有无扩大,如有是高压低,换高压包解决。

网友:
不过当时威锋电视机火过一阵  外出务工的会买一台打发旅途时间
最高档的机器是10英寸16:9屏幕 带一个DVD播放和插卡游戏机功能 用蓄电池代替底座  充满电可以看6个小时
次高档的是组合机造型 9英寸屏幕+VCD 收音机 放音机 配一对4英寸全频音箱
然后就是一些7英寸 显示器造型的机器  底座也可以选配蓄电池 蝴蝶孔造型的喇叭孔 侧面有一个预留的口 可以升级多路AV输入  提手旁有游戏卡插口 或者是散热口  这个有两版 一个是12V预选电压 频道范围窄 另一个是30V全电压  频道范围宽 搭配带减速的选台电位器
剩下的就是实习用电视

网友(2022-10-21):
记得100v那个滤波电容坏了,现象跟这差不多,比这个严重

网友:
在单片电视机中应该没有阻尼二极管了,带阻尼行管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考虑试换一下行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