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红灯711-2型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2-04-10):
想做红灯711-2型收音机找了些图纸都没有阻容元件具体参数,尤其是电阻功率参数。有请好心人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帮助,最后一张图

网友:
太熟悉了,当初就是根据《无线电》杂志刊载的结构分布图制作铁底板的。

网友:
用现在的原件制作,应该性能应该比原来的红灯711-2优秀。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帮助,最后一张图

        你提供的资料很好很全,加30分鼓励。

网友:
按照资料仿制一台机器内饰应该不难,可以做得完全一样。但感觉要做得完全一样恐怕不容易,因外壳的处理不容易特别是喷漆、玻璃刻度、旋钮选择、喇叭布等这些细节的地方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看着脑壳疼。。。。

网友:
支持动手制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资料很好很全,加30分鼓励。

谢谢!借花献佛而已。觉得版主说的对的,不如买台旧的711-3(带磁棒)整机或机芯折腾,基本零件都有了。也不贵(整机大概200-400之间看成色,机芯大概150-200)实在要DIY,不管三七二十一,拍好照片,把元件全部拆卸,检测,补一下不好零件,否则白手起家攒零件就会打击你的信心。祝你玩的开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借花献佛而已。觉得版主说的对的,不如买台旧的711-3(带磁棒)整机或机芯折腾,基本零件都有了。 ...

        同意买台旧的,不然什么东西都买新的那得老鼻子钱了,别的不说单独两个变压器就得200多,而且现在有些东西一不好买,看着整机没什么,凑起来一大堆,不起眼的东西买起来就贵了,再说了底台机壳等也不好做一般人整不了,不如买个品相不大离的拆了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可费LV劲了,不如买台机器或旧机改造一下。

支持下点功夫做胆调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买台旧的,不然什么东西都买新的那得老鼻子钱了,别的不说单独两个变压器就得200多,而且现 ...

现在JS(不好意思,也是为了生活,实际大部分人并不奸,看冰咖啡《广播情怀》学的 )把尸体机拆了,卖零件,的确贵点,对只要配个吧特殊零件还是划算的。您这个情况买个破烂王的整机的确便宜一些。关键是零头巴脑的小零件比较难攒。

楼主:
呵呵,正在准备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