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忽略的 电动车的一个毛病

楼主(2022-04-10):
车子在工厂里生产的时候,各部件分别加工,最后再将各部件组装成整车的。

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所遇到的这辆车,充电插口到蓄电池之间的电线,分成了两段,两段之间,用一个插接头连接。

就是这种插接头。

风里来雨里去用了几年之后,隐藏在电动车外壳下的这个插接头,难保不氧化甚至锈蚀。

由于这段电线只担负充电,所以并不影响行驶,往往觉察不到这个故障的存在。

但,影响充电!

铅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备受关注的。
铅蓄电池,如果表现出“一充就满”,通常判断是蓄电池衰老了。

而,如果这段电线中间的插接头,出现了“接触不良”,表现出一定的电阻,是会导致充电器误判,误以为电已充满,停止充电的。
这时的表现,也是“一充就满”。
这种现象,蓄电池 很可能背锅。

楼主:
这个认识,来自我家的电动车。

前些日子,电动车充不进电。

最后查到的问题,是一个电线插接头烧蚀,使得原本应该没有电阻或电阻极小的这段电线,呈现较大的电阻。

此车买来五年。
铅蓄电池, 60 V / 20 Ah。

原装的充电器。
充电时,充电器的红色指示灯亮;充足后,转为绿灯。

但这次,累计骑行几十公里之后,插上充电器,却立马亮绿灯。

一番折腾之后,查明,是充电器到蓄电池之间,车内的电线,表现出较大电阻。其上产生的电压降,欺骗了充电器的检测电路。

这个“电阻”,存在于电线中途的接插头内,它锈蚀了。致使电瓶到充电插口之间,存在着 二十多 Ω 的电阻。

用表接在电线的两端,测这个电阻,当然最直观。
只是那样干,首先要拆下许多螺丝,才能看到蓄电池。
故 为图省事,用了测压降的办法。

从电动车充电插口,测蓄电池空载时的电压, 62 V 。

随后,在观察此电压的同时,用一个 220V / 150W白炽灯泡,充当负载,并接在表笔的两端。
62 V 立刻跌落到 50 V。
再测 此时灯泡里流过的电流,近 0.5 A。
可推算出,这个电阻大约是
(62 - 50)V ÷ 0.5 A = 24  Ω

这个插接头与电线外皮间,有点滴黑色的绝缘胶之类的痕迹,但量太少,未能有效的覆盖、密封。
由此可见,设计时还是考虑了作防水处理的。只是,不知是那胶不牢,还是工人马虎,后来没起到密封作用。

偏偏这个插接头的位置,污泥浊水很容易进去,并且一旦进去,便不容易干。

修复这个插接头后,干脆,把它挪到比原来高 30 厘米的地方,尽量远离泥尘、雨水。
这样,需要加长 从蓄电池过来的电线。
加长电线的接头,锡焊连接,并加套管密封。避免锈蚀。

为了更加放心 ——

修理完毕,仍然用数字万用表( DT890B+ )和220V / 150W白炽灯泡,分别测空载与带 0.5A 电流负载时的电压,电压仅下降 0.1 V。

又测了左邻右舍的两辆电动车,作对比。

三次结果如下(单位  V)

空载     带载       蓄电池标称电压

62.5     62.4      (60)

50.9     50.7      (48)

51.3     50.8      (48)

别人家的两辆都是 48 V 的。
第一辆,稳定的下降 0.2 V。
第二辆,十几秒里,持续缓慢下降,累计下降 0.5 V。

持续下降,不可能是电线的电阻在变化,而明显是他那较陈旧的电瓶的电压在下降。

我家的电动车,0.5A放电时,电压下降0.1 V,应属正常了。

网友:
楼主发现的这个故障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接插件的接触电阻不容忽视。

网友:
找块塑料布包起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
家里一辆电瓶车几个月没开,就是这个玩意,在开出数百米后烧坏了

网友:
设计缺陷,
防水没有做好,现在价格竞争德厉害

网友:
确实如LZ所言。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的关注及加分。

对于充电器到电动车之间的连线,其电阻的影响不容小看,这一点我其实是早就有认识的。

网上有这类交流,将其截图,直接引用,可以懒一下。

文中的“举一例”的那段,说得完全正确。

(图片最底下的另一个人的不负责任的议论,是东扯葫芦西扯瓢,与主题无关。人家讨论两轮车,他扯四轮电动汽车。)

如不得已,非要用很长的输出线,得另想办法。
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回忆起来,我老婆在去年重新购换了蓄电池后,因为“跑不远”(一次充足电以后的续驶里程很短),曾找到店家 屡换蓄电池——在保用期内是免费换新的——卖蓄电池的也苦不堪言。

估计那时,我这次发现的“线路电阻”,就已经存在了。
直到这次,表现得比较极端,问题遂得以彻底暴露

显然,店家也没想到是这里的雷。

网友:
谢谢分享!的确是隐患,改日也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