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板式车库门关不上了

楼主(2022-04-10):
已经工作12年了,年初有一次用遥控器打不开了。后来用遥控器又可以打开了。今天使用遥控器打开后,再也不能用遥控器关闭了。只能拉开离合器钢丝绳关上,可以用钥匙正常打开。
拍了一个控制器的图片。用遥控器操作时,控制器灯光也亮,能听到类似继电器吸合的哒哒声,但是电机完全无动作。打电话请来维修师傅:告知控制器里面的管状电机坏了,必须整体更换控制器,新的700元,二手的300元。
感觉有点贵,没有更换,现在只能用钥匙开关门。
请教维修过这个设备的朋友,这个电机真的在控制器里面吗?我上网看了,管状电机像一根细的钢管,不太可能装到这么小的控制器里。
明天找梯子登高拆下控制器,想自己研究一下,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这里的电机不是管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电机不是管状的

谢谢朋友,我是被忽悠了吧,

网友B:
翻板门的电机是类似汽车雨刷的样子,在那个壳里。管状电机是卷闸门用的,在卷闸轴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板门的电机是类似汽车雨刷的样子,在那个壳里。管状电机是卷闸门用的,在卷闸轴那里。

谢谢朋友,明天拆下控制器盒子看看

网友:
管状电机是卷帘门的,我更换过三个了,翻板式没见过,但是肯定不会那么贵。

网友:
用钥匙可以打开说明电机没问题,继电器有声音看看继电器的触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马云家搜索 翻板门电机 ,机头拉力跟价格成正比,请自行识别谨慎购买.
==================================================================

网友:
这样的控制器这个故障多数是继电器损坏造成不能动作!

维修过多个这样的问题,多数是继电器线圈断路或触点焼蚀!

楼主:
统一回复朋友们,谢谢了,有维修思路了,明天拆下来先看看继电器,再看看电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里边就一普通电机,通过齿轮拉动链条来打开或关闭门板。重点检查继电器吧。

楼主:
webwxgetmsgimg(4).jpg webwxgetmsgimg(2).jpg  内部图片来了

楼主:
昨天打开盒盖后,插电状态下,用万用表电压档自动量程测量电机端电压。反复按压遥控器两个按键,都测不出电压,数值不是零,忽忽悠悠的感觉,也没有读数,电压表带模拟指针,模拟指针飘动一下然后又归零。
反复测量好多次,不知道触动了哪里,突然可以正常运转了,电压也正常了。
百思不得其解,软故障了。观察一段时间再说。还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C:
这继电器触点是交流用的,用在直流上很快玩完。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继电器触点是交流用的,用在直流上很快玩完。换了试试。

谢谢朋友回复。原机就是这样,已经正常工作十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继电器触点是交流用的,用在直流上很快玩完。换了试试。

敢问触点流过交流或直流的区别地哪里,请指教!

网友E:
可能是继电器触点不通。先检查电机好坏。
看照片,电机上还有个三线的小插头,可能接的是行程限位用的微动开关。量一下是否接触良好。

“新的700元,二手的300元”有点坑,报个两三百文的工费包修好差不多了吧。估计不换个总成大件什么的客户会觉得点拨几下就能修好的,三百工费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继电器触点不通。先检查电机好坏。
看照片,电机上还有个三线的小插头,可能接的是行程限位用的微动 ...

收到,谢谢朋友回复。您说的对:不换大件收费二三百总感觉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触点流过交流或直流的区别地哪里,请指教!

交流电有零点容易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