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升压电路原理有点模糊,请教高手...

楼主(2022-04-10):
TL494升压电路原理有点模糊,请教高手...
(1)主要是为什么有两个12T和80T电感?
(2)两个电感处升压原理是什么?

TL494升压电路原理

TL494升压电路原理

网友:
这两个“电感”的磁路连在一起,其实就是个抽头变压器

网友:
把它看成变压器就明白了。

网友:
12V升压到260V,经典的BOOST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为此又加了一个80T绕组,利用两线圈之间的互感进一步升压。

MOS关断后,电源电压、12T的自感电压和80T的互感电压(很高)正向串联输出,输出端电压就很高了,输出电压中很大一部分是80T的互感电压贡献的。

网友:
自举升压。类似于黑白电视机的行供电升压原理

网友:
利用自耦互感原理,进一步提高升压比

楼主:
谢谢大家,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效率有多高?

网友(2022-10-13):
正好需要类似的原理图呢!谢谢

网友:
这是典型的自耦变压器升压。

网友:
原图出处在这里

压缩大小并转换成PNG格式

压缩大小并转换成PNG格式

补充内容 (2024-4-24 22:05):
建议494的9、10脚到图腾柱的那对三极管基极之间插一个47欧姆的电阻,图腾柱射极输出到场管栅极之间插一个4R7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