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古董水龙头关不紧(滴水)的维修方法,是不是改上自行车内胎?

楼主(2022-04-11):
拿去五金店问过老板,说这个橡胶掉圈没卖的了,

网友:
    几个同样内外径的橡胶垫用着.

网友A:
自行车内胎,质量好的也行;就是有点薄和变形。
去缝鞋匠人那找点胶皮,厚度啥样的都有。

网友:
电动车或摩托轮胎可以

网友B:
到诊所里找一个打过针的空药瓶,上面橡胶盖制作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胶垫不能用太软的胶垫,要用硬一些的橡胶垫,汽车论坛外胎,或者机器的减震胶垫比较好

网友:
最好用硬的皮革做,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垫子网上一定有的卖,老一些的水暖商店也许可以找到。
只是这样品相的水龙头早该扔了,陶瓷芯的好用。

这种龙头基本换个胶垫就能修好,陶瓷的要换阀芯,网上有阀芯卖,但现在这yiqing谁知道快递啥时候收到

网友D:
这种水龙头锈的太厉害就换掉吧,水锈都吃到肚子里了

网友:
橡胶皮剪一个。

如果正好手头没有车胎橡胶皮,用矿泉水瓶塑料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垫子网上一定有的卖,老一些的水暖商店也许可以找到。
只是这样品相的水龙头早该扔了,陶瓷芯的好用。

图一那个拆不下来了,螺丝位置锈了,怕用力就断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水龙头锈的太厉害就换掉吧,水锈都吃到肚子里了

厕所里面用的,加之铁锈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内胎,质量好的也行;就是有点薄和变形。
去缝鞋匠人那找点胶皮,厚度啥样的都有。

就如你说的,内胎皮很薄,感觉没有我小时候看到的自行车胎厚,是现在工艺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垫子网上一定有的卖,老一些的水暖商店也许可以找到。
只是这样品相的水龙头早该扔了,陶瓷芯的好用。

网上搜索过找不到,可能我输入的关键字不对吧
五金店问了,一脸的嫌弃,说这年代谁还用这水龙头

网友:
不锈钢201角阀网上买一个不贵4块钱,能用好久  现在涨钱了,那也不贵。

网友:
不到2块钱的联塑水龙头它不香吗?滴水不漏,大厂品牌,人该跟上时代

网友:
真皮皮带剪一段下来,最好是名牌的。

网友:
去装修垃圾里拆个马桶水阀,里面有你需要的胶垫。

网友:
我的经验:用胶篮球胶皮最好,它是有加强网的。

网友:
建议用硅胶垫或硅胶管剪一个,过去不好找材料大多用内胎之类的橡胶制品,现在还是建议用硅胶制品,安全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到诊所里找一个打过针的空药瓶,上面橡胶盖制作效果很好。

是的!当年一直这么干。

网友:
把安全套用胶水一层层粘起来,做成垫子,质量相当地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当年一直这么干。

谢谢加分鼓励。这个瓶塞改制的水龙头密封圈效果比原装的都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加分鼓励。这个瓶塞改制的水龙头密封圈效果比原装的都好。

抽屉里还有一些当年的存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抽屉里还有一些当年的存货:

是的,用刀片削去塞入瓶口部分,中间冲一孔就行了,比原来的经久耐用。

网友F:
搜“老式水龙头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老式水龙头胶垫”。

谢谢,按你说的关键字果然搜到了,4.5元包邮10个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老式水龙头胶垫”。

网友:
除除锈,喷喷漆,再用上几十年没问题!到那时可能会有古董商上门来求购!

网友:
买白色硅胶自己做吧

网友:
见过师傅用牛皮腰带剪下一块代替

楼主:
淘宝上买了垫圈回来,打算换上,又发觉可能买小了一号,我以为4分的水龙头买4分垫圈就行,回来一看觉得还是小了,估计6分的才合适。虽然几毛钱,但也费了时间,还是老老实实找个单车内胎吧

网友:
以前的水龙头 真耐用,轮胎皮维修水龙头阀门用用挺好的

网友:
三轮车上的橡胶扎带,2厘米宽,厚度刚适合,截下一段,中间用钉子冲个孔,周围用剪刀剪圆,好用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诊所里找一个打过针的空药瓶,上面橡胶盖制作效果很好。

有好几个人用过这个配方。

网友:
坛友的办法都是好办法。
我家里也有在用的老水龙头,情节造成的。
感觉输送带最好,不要剪刀铰,要找合适的孔冲,先冲中间孔【也可以用3mm钻头】然后用合适大冲居中冲下来,没有大冲可以用大螺母和大螺栓,因为断口不正影响密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