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日本开关电源

楼主(2022-04-11):
22多年前日本开关电源,保护功能齐全,直到设备淘汰了也没坏过,质量还是很好的。我做功放除了买管子、管座。其它都是拆上面配件用。

网友(2022-05-13):
日本TDK  新加坡生产

网友(2022-04-11):
我2001年在广州星华买的二手HP 4Lj  日本二手激光打印机 94年产,商家配了220转100V变压器,现在外壳很脆而且很多地方都碎了还在用,打印很清浙,刚买的时候用的电脑P2  P3 电脑,95或98操作系统可以打中文,后来用P4电脑XP系统找不到4Lj驱动,用的是4LC驱动只能打印图片图纸,4LC是国内用的4Lj是日本用的驱动不一样,我拿它打印PCB热转印纸

网友:
AT电源绝大部分都是半桥推勉,管子的电压应力低,可靠性就好。
ATX电源有部分是半桥,但也有部分是fly-back,fly-back对管子耐压要求高得多。即使ATX用半桥推勉,但辅助电源仍旧是fly-back,导致整体可靠性比AT电源低。
AT电源输出的电压类别少,线路简单,比ATX电源容易改造得多。因此那些报废386、486电脑的AT电源板我都拆下来留着。

网友A:
看着像中国代工的,用了大量热熔胶

网友B:
这个上面不是热熔胶,是电子组件固定用导热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面不是热熔胶,是电子组件固定用导热硅胶。

应该是热熔胶吧,固定元器件的

网友C:
欧姆龙的工控电源啊,二手价格不便宜的,拆零件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工控电源啊,二手价格不便宜的,拆零件可惜了。

现在开关电源集成化了,很便宜了。只是能拆的零件少了。这个功率也小,20多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热熔胶吧,固定元器件的

磁灰色硅胶,烙铁烫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中国代工的,用了大量热熔胶

不是的,日本进口机器上拆下的,看图片有产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集成化了,很便宜了。只是能拆的零件少了。这个功率也小,20多瓦

应该是接近50瓦

网友:
多谢分享,日本欧姆龙公司的吧

楼主:
是的,淘汰的日本设备上拆下的。还有开关、信号线,SIT管,都不错

网友D:
几倍的设计余量当然耐用,就相当于竹筷子就能满足使用,直接搞了双钛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倍的设计余量当然耐用,就相当于竹筷子就能满足使用,直接搞了双钛合金的

小日本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设备也是,和国产设备放在一起,一眼就看出不一样。细节的处理、烤漆等。

网友:
也不要看不起国产的,
我手头还有好几个AT电源,应该也有20年历史了吧,国产组装机的,还能工作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