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美示波器求助

楼主(2022-04-11):
一台示波器开机示显示,面板按键操作指示灯有相应指示,调相应的聚焦和亮度转扭无作用,拆开目测显像管灯丝发亮,高压测万用表已经满量程说明有高压,维修陷入无思路,图中少个8引脚IC,不知是和这相关,从电路布局来看这两块板上面的负责灯丝电压产生,下面的是行场扫描(个人判断),能遇上刚好有这种机子的朋友更好,观察一下板上这个IC是否存在,另外还有哪些办法判断显像管好坏,及更好的办法断定点亮条件已经满足。多谢指点。

网友:
https://www.radiomuseum.org/r/hameg_35_mhz_analog_oscilloscope_hm303_6.html

网友: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1827583/Hameg-Hm303-6.html

网友A:
把x轴、y轴偏转线圈的插头都取下来,看一看屏幕上是否有亮点出现。如果没有,说明故障点在显像管电路。如果有,说明故障点在x轴或y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x轴、y轴偏转线圈的插头都取下来,看一看屏幕上是否有亮点出现。如果没有,说明故障点在显像管电路。如果 ...

正如您所说拔下后有亮点,目前大概确定是缺这块芯片,没找到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您所说拔下后有亮点,目前大概确定是缺这块芯片,没找到芯片的型号。

再作试验,可判断出故障点是在x轴电路,还是在y轴电路上。具体是:把x轴偏转线圈的插头接回,如果亮点消失,则说明故障点在x轴电路。如果亮点还在(或者有水平亮线——x轴电路正常时通常是出现水平亮线),则说明故障点在y轴电路。

一般来说,y轴电路出问题的概率会比x轴电路大很多。

网友B:
下载这个网站的Hameg-Hm303-6服务手册需要一定技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这个网站的Hameg-Hm303-6服务手册需要一定技巧

这个service手册好像不带电路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ervice手册好像不带电路图的。

但有详细调试方法

网友B:
8引脚IC插座是供测试用, 没有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引脚IC插座是供测试用, 没有IC

这本service 手册是比较新的,IC都是贴片元器件。
而老式的那本service 手册,IC器件是直插式的器件,就像楼主图片中那种,是带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引脚IC插座是供测试用, 没有IC

我在百度文库里 找到的原理图,第7脚实测有锯齿波进来,其它脚位电压均正常。附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