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纯水器龙头如何换水阀

楼主(2022-04-11):
2分纯水器龙头如何换水阀,谢谢

网友:
把小杆子旋下来,里面应该有个螺丝。

网友:
柄拧下来

网友:
2楼3楼说的对

网友:
4楼说的对

楼主:
小柄旋下我知道,里面没有小螺丝,就是这个壳如何拿下,撬,还是旋,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谢谢

网友:
手柄拧下来,各个方向转下,应该可以找到里面的螺丝,拧开后,帽子就可以摘下。

网友:
整体倒扣拧下来

楼主:
是撬下来的,没有螺丝,因年份长了,里面氧化,粘的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还“纯水”呢 锌基合金的东西,扔了吧。这东西大量含铅。

网友:
换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