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音响功放里的继电器不吸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1):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检查

网友:
一点不懂的很难下手。
首先检查中点电压是否正常。
如正常,多半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如不正常,多半是功放电路出问题了 。

网友:
继电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般使用平凡,继电器有可能出问题,反之。。。。。。

网友:
继电器问题,继电器供电问题,电路保护了。

网友:
可简可繁,楼上都提供了几种可能性,一个是输出级中点故障有电位保护了,一个是本身继电器控制部分出问题了,第一种情况占多数,先排除一下电解有没有失效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功放电路有问题,中点电压不对,将喇叭断开,将中点检测电路断开,找出中点电路不正常的原因,排除故障。

网友:
有直流输出或继电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