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子管的替换型号

楼主(2022-04-11):
一些日本电子管,查不到替换型号,发上来大伙看看,对应型号是什么

8KR8, 8JV8, 8FQ7, 4GS7,4BZ7, 4EH7,5CQ8,5B8,5EA8,5AV8,5CG8,5J6,5JW8,5AQ5,5GS7, 5GH8,5AN8, 7GS7, 9AQ8, 9A8,3DK6, 4BQ7,

网友:
毛记没有直接对应的型号,5J6与阿毛6H15相近,注意只有4.7Ⅴ。9A8与6F1数据相近,但灯压9伏,请核实。

网友A:
你好,日本电子管的型号基本能与美国的型号相通(主要是小七脚和九脚),其第一个数字是灯丝电压值(二战前不是),后三个字母与数字所表示的型号基本与美国“6”字头的型号管子功能特性相同。如4BQ7A,灯丝电压4.2V性能与6BQ7A完全相同,你可以以此类推。当然也有特殊的型号只能上相关网站上查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日本电子管的型号基本能与美国的型号相通(主要是小七脚和九脚),其第一个数字是灯丝电压值(二战前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