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屏极检波

楼主(2022-04-11):
请教有关6J3栅极的音量输入必须很小时才能工作,稍大一点就低频自激,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没问题,6J3是高频放大管可以工作到400MHz,极间电容等是比较小的,低频自激还是工艺的问题。你也可以在6J3的栅极串联一250欧~1K的电阻试试。还可以增加退耦RC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6J3是高频放大管可以工作到400MHz,极间电容等是比较小的,低频自激还是工艺的问题。你 ...

您好!6J3的栅极串了一个16K的电阻,在屏极检波的阳极回路加了一个十几K的电阻和一个2.2微法的电容,效果不明显。
请问屏极检波阴极上的电压应该多少合适?

网友:
增加退耦。

网友B:
6n2和6j3之间加退藕是必须的

楼主:
我在6N2 的中间加的退耦,再在6J3加一级退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2和6j3之间加退藕是必须的

好的,我加一级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2和6j3之间加退藕是必须的

将屏极检波与第一级低放的耦合电容断开后就没有低频自激了,音量开关就可以开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屏极检波与第一级低放的耦合电容断开后就没有低频自激了,音量开关就可以开大了!

第一级的高压供电加一级RC退偶电路试试。你这样说已经证明是末级的电源变动信号反馈到第一级的输出了,这个是正反馈,必须加退偶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屏极检波与第一级低放的耦合电容断开后就没有低频自激了,音量开关就可以开大了!

6N2高放级和低放级之间必须加电源退偶!6N2是高u管,两级放大倍数看数值又很高,又是同管二级放大,6N2管芯之间不像6N4有屏蔽板,这样搞不自激才怪呢

网友E:
前半个6N2的屏极电阻250K改100~150K
或后半个6N2阴极接1~2K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的高压供电加一级RC退偶电路试试。你这样说已经证明是末级的电源变动信号反馈到第一级的输出了,这 ...

这个没有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2高放级和低放级之间必须加电源退偶!6N2是高u管,两级放大倍数看数值又很高,又是同管二级放大,6N2 ...

我的基础知识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半个6N2的屏极电阻250K改100~150K
或后半个6N2阴极接1~2K反馈电阻。

好的,按您的提议修改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N2高放级和低放级之间必须加电源退偶!6N2是高u管,两级放大倍数看数值又很高,又是同管二级放大,6N2 ...

前级放大1W倍,信号稍强就会被前级吸收,形成正反馈。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的电路。一般用低中μ 管做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级放大1W倍,信号稍强就会被前级吸收,形成正反馈。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的电路。一般用低中μ 管做前级 ...

这是书上的一个电路图,原图功放使用的是6P1,主要是实验一下屏极检波!
在信号比较好的地方使用效果还比较满意,音量开到三分之一声音很大,在家里使用,音量不能开大,只能听到轻微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过2级的级联放大电路必须要在电源部分加入RC退耦电路。

第一级加了退耦电路,第二级也需要加退耦电路?
在信号好的地方使用效果还可以!是否是屏极检波没有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