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XB1收音机

楼主(2022-04-11):
浙江出产的收音机经典的并不多,留下大多是面向群众的普及型收音机,大机壳、长磁棒、天线分段绕制、大喇叭、大电池;这台XB1就是其中的一种,标准七管输入输出变压器电路,在当时几乎是“全省一芯”;100毫米喇叭用的也是浙江本地产品
可惜的是这台新安江无线电厂的XB1收音机提手没有了

网友A:
双联没在线路板这点不好

网友:
迎春这个牌子来自于新安江无线电厂生产,无论电路设计以及元件的布局有着他们自己的特色,印象最好的是它早年生产的608C型收音机体积不大,声音却好听,

网友:
没使用迎春喇叭嘛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联没在线路板这点不好

会不会引起频飘?

网友:
硅锗混合用有什么优点??

网友:
保管的好,元件很干净。

网友:
磁棒线圈后换的?太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引起频飘?

倒不至于,就是拆下线路板修理时容易拉断引线

网友C:
大机箱、长磁棒、大喇叭、大电池本来是好事,但是必须精心设计,装配工艺要讲究,看着就舒服。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所谓统一设计,右边三节一号电池的布局。看起来飞线凌乱,左拉右拽的,就连上海一O一厂的海燕名牌机都不能幸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机箱、长磁棒、大喇叭、大电池本来是好事,但是必须精心设计,装配工艺要讲究,看着就舒服。

当年,我们的仿制水平在那摆着,不糊弄那就算好的了,毕竟是一盖遮百丑,里面布局下功夫的少,能够满足性能就可以了,就连外观设计下功夫的也不多……

想想当年的录音机,外观花里胡哨,广告满天飞,后来去哪里找一款比较理想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们的仿制水平在那摆着,不糊弄那就算好的了,毕竟是一盖遮百丑,里面布局下功夫的少,能够满足 ...

说的极是

网友(2022-05-29):
九十年代买过一款新安江无线电厂生产的一款飞利浦电路的收音机,音质不错。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