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电视奇特光栅检修一例 本人原创

楼主(2022-04-12):
电视机型号:康佳 P25SK071  故障  开机黑屏 有正常工作的嗡嗡声,灯丝亮。关机瞬间出现三条白线。
      维修:打开后盖调高加速极(灯丝是亮的),出现绿色梯形光栅,第一次修此类故障,没有电路图,只能根据实物电路分析,感觉像是行校正电路有问题,代换S校正电容,和2.2UF/160V电解无效,测校正管正常,怀疑数据块有问题,于是用空白存储块写入数据,代换,开机成功。

网友: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修理电视了。这样的故障n年前修了好多好多

网友A:
谢谢分享,用什么软件写数据啊,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什么软件写数据啊,虚心学习.

这个就别学习了,没什么用了,想研究的话买个24 25 93编程器就行了,几十块钱。

楼主:
回复3楼  用这个写数据!资料比较全,个别没有的,可以联系售后单独提供数据,是免费的,以前用的是QQ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