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這電容能用在膽機上麽?

楼主(2022-04-12):
哪位大師能告知這電容能用在機器上麽

网友:
耐压值够,但是没有人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给胆机高压滤波。占地方不说,电流冲击也大。

网友:
不用,影响电子管寿命。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在直流变频空调上的,用在胆机容量太大了。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
只是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电容,装在外面也好看。

网友A:
容量太大了,不可以用,有可能烧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大了,不可以用,有可能烧坏变压器.

還有幾對ELNA的 看來白開心了

网友:
胆机用的滤波电容最多也就二三百微法

网友:
容量要求不大,100微法的空调cbb61油浸薄膜就不错,十来块一只,体积也不算巨大,关键相对品牌电解假货少。

网友:
只要你扼流圈够大,容量百无禁忌,耐压除外。

楼主:
這種的效果如何?會不會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的效果如何?會不會太大了?

这个比较合适,可以在普通胆机电路中加入.

一楼展示的电容通过合理连接,也是一可用的;  整流管用高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高压和电解间串10w30欧

电阻,
灯丝直通,

高压接通加延时继电器时,另一组接点用于数十秒后短路串在高压直流电正和电解正之间那个

10W/30欧电阻,即能完满解决。特别适合高功率并管输出机和OC/OTL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合适,可以在普通胆机电路中加入.

一楼展示的电容通过合理连接,也是一可用的;  整流管用高压 ...

謝謝   受教了

网友:
一般不需要这么大的容量,价格也高。一定要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晶体管整流,后面挂这个也可以玩玩。

网友:
可用在滤波电感后面,千万不要放在前面。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电容容量太大,声音不活泼

楼主:
大師們再幫我看看這幾顆能用麽

网友:
这个用在开关电源上比较合适

网友:
胆机嘛很少见有人用

网友:
应该属于家用电器上的器件

网友C:
能用,想办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用,只是建议第一级滤波电容最好小点容量,用在第二级滤波较好。
如果用晶体管整流,这么大的容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想办法拉。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