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IC性能哪个最好

楼主(2022-04-12):
哪一个模拟的收音IC性能最好?

网友(2024-02-01):
中波SIDA 901最好。

网友A(2022-04-12):
个人看法:
最佳调频:ta7358+upc1018c+ba526
最佳短波:2sk161o+upc1018c+ba526
以上两种实际上是收音机,包括专业接收机的极限。

简单一点的:
最佳单声道tea5591a
最佳立体声cxa1238

最简单的,适合自制:
cxa1191p,此型号是否真的存在,不知道
要求不高,还是cxa1019p好。

老衲习惯说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又是最好,等还在新开发的出来吧

目前最好

网友:
同样也好奇,坐等答案

网友:
哪个装好了都不错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
最佳调频:ta7358+upc1018c+ba526
最佳短波:2sk161o+upc1018c+ba526

请问;2SK161+UPC1018+BA56有无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最好这种说法本来就很难衡量,任何芯片的特性都是多方面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好,你只能针对具体的特性来进行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
最佳调频:ta7358+upc1018c+ba526
最佳短波:2sk161o+upc1018c+ba526

tea5591九十年代初装过,音质现在还有印象

网友:
读书的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折腾。
我的标准,以当年1995年以前吧。
1:广州可以随意听到香港的调频的,我知道的是SHARP6060、6161、National5300收录机。
2:中短波最好的是Hitachi8190.
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
性能太宽泛,灵敏度、选择性、失真度这三个指标都很关键,又很难统一到某IC上。

SONY CXA1129N 音质是最棒的,但是芯片难购到。

常见IC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TA2057在中高档便携机如德生PL600,德劲DE1103等经典机型上都有应用,可作参考。

LA1260也不错。许多经典机型上在用。

以上主要是适合便携机上用的IC。如果台机上用,就参考收音头用的IC,如LA1265、LA1235等。

网友:
还有一样是电台的音质因素。刚刚有开始是用三洋的2429、2570的,那时候这两个FM收不到香港的电台。只是有一个当年95.6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质比中波的还差,没得对比以为FM就是这样的,后来6060可以接收到香港电台,发现音质真的很好。
所以什么最好,要有标准才可以。你认为什么最重要就从这方面解决。

网友:
我没看到TA7358的真机,但是看到AN7213做FM高放混频的National的5300.当年可以随意收到香港电台,究竟两个集成是不是通用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调频LA1193+LA1235

网友:
CX20029单片机做好了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