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根网线,你可以接些什么设备上去?

楼主(2022-04-12):
脑洞无限,给你一根可以连互联网的RJ45网线,就最常见的那种网线规格,你都可以连接些什么设备?
我下面列举的就不用再提了:
电脑(含各类工控机)、网络电视机、机顶盒、部分游戏机、下载机、NAS、开发板、交换机/路由器/测线仪等网络硬件。
大家还能补充些什么?

网友A:
我给你连接上380v,4线3相两组。还有好多的好多的

网友:
打印机,香蕉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连接上380v,4线3相两组。还有好多的好多的

市区严禁放烟花爆竹

网友:
万物互联的时代,电子设备理论上都可接入,但是目前大部分都是通过无线协议接入了啊

网友:
这样用吧,网线传输各种电压,3V,5V,6V,12,V24V,不过双绞线的目的是降低交流干绕,主要用于信号传输

网友:
不就是  all in ip ,见着就头疼.

我用网线做天线,小环,效果好.

网友:
八根线 一根接个土豆 一根接个苹果 然后 李子 栗子 梨 香蕉  最后两根接220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区严禁放烟花爆竹

反正不死就要玩烟花爆竹,越好玩越好,烟花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网友:
接PLC,写入一个天文时钟控制程序,控制路灯根据季节变化自动调整开灯关灯时刻。

这个坛子现在发张照片审查也这么厉害吗?

网友:
大部分设备都用WIFI了,用网线的主要就开发板交换机了吧

网友:
接七个灯泡,棕红橙黄绿兰紫,用一旋转开关控制,轮流点亮,、
挂在两栋楼之间,接矿机,当天线
降低高度,当凉衣绳
…………

网友:
一根网线,见过除了真的网络外,还有用在485通讯等等,
当然不是标准的,只是方便插拔

网友:
其实吧,网线什么都能干
POE供电,当电线用没问题的
功率大,可以多跟并联,系统并联即可
电压高,可以变压,逆变,即可
网线,传输信号,如果是7类的线,距离很长,加中继,也没问题,
只要想,网线可以 用在一切电路里,只要是连接,不管是供电,还是通信,都可以

如果其他的,比如缠绕后当线圈,也可以的
缠绕后,还可以当电磁铁,
用线圈涡流发热,还可以当电磁炉

还能晾衣服,当绳子捆东西也行

把铜线抽出来,皮还可当气管,水管用,给鱼缸打气,抽水

网友:
以前还用过同轴口的网卡

网友:
拔掉,扔了。换成光纤,然后插运营商的核心网里。

网友(2022-05-21):
我把废旧网线拆了,用来当扎带用。

网友:
还有见过一些设备,做422总线用,而且是类似于POE的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