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 教耳放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4-12):
我年轻时就开始玩无线电,没怎么玩过HIFI,
现在流行耳放,有买的,有DIY的,
请问玩耳放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如果矿机接个耳放,我还能理解,提升功率,滤波减少噪声。
但现在的耳放多是配手机或播放器使用的
是音源的功率不够吗?
还是音源音质不高,耳放能提升?
或者提升输出电压,匹配高阻耳机使用?
谢谢!

网友:
就和坐凳子还需要屁股垫一样

网友:
我随便说一个耳机AKG K701,你不用耳放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另外耳放也不是都配手机和播放器使用的,一般是DAC出来到前级再到耳放。开放式大耳机很多都是需要耳放推的,手机直推根本不好声。

网友:
可能是好多新HIFI耳机的灵敏度太低,或者戴耳机的人听力下降太多。便携式播放机输出功率不够了吧?

网友:
主要是增加推力,尤其高阻耳机插入播放器可能声音小,达不到最佳状态,加上耳放可以补偿一定的效果

网友:
普通耳机没必要专用耳放伺候。要是高保真高档耳机则需要耳放伺候,其音响效果是任何音箱音响系统无法比的。

网友:
同事的耳机里面有2个电磁铁,听声的同时还有按摩震动,差不多相当于听音乐同时还享受左右开弓的耳刮子~如此必须有功放驱动。

网友:
改变音染,声音的厚度,饱满度,空间感等
和功率关系不大,但确实需要涉及功率等参数

网友:
我就有耳放 两个运放的 单电源28伏7串18650电池供电 几乎无噪音 听着声音洪亮 震撼一些 其它没有什么感觉 肯定比手机直接推耳机效果好 这是肯定的

网友:
在现代普遍高输出功率的解码设备环境,耳放的作用不是放大,而是减小功率,同时保证失真度不降低。。。